联想R400充电问题,懂的师傅帮我分析下。菜鸟求解分析电路

楼主(2012-01-10):
这个机器光装电池不能触发开机,插电源可以开机然后拔掉电源电池也能使用。充电有没有问题。由于第一次维修充电电路不懂。
第一张图:
测量M-BAT-PWR电压15V,I2C_clk_BTO.I2C_DATA_BTO.M_TEMP。检测插电源检测发现I2C_clk_BTO.I2C_DATA_BTO出3.3V,M_TEMP接口2.1V光用电池这三个电压都没有,不知道本来就是不是这样的。以我估计应该是电池检测信号。由于不明白只能重点查M-BAT-PWR那条线路。
第二张图
实测D19那端也正常。沿着VREGIN20查找,进了U61。
第三张图
U61是东芝的b62513芯片,检测59脚插电池时电压19V左右,用电池时电压13V左右。57脚插电池时2V左右,插电源5V左右。其它的就不懂怎么检测了。是不是跟H8有关系。求解~~~~~~~~~~~~~~~~~

网友:
高手在哪啊没人懂吗

网友:
应该是i2c总线有问题  查这方面

网友:
i2c我查过进H8的,这个信号是光用电池也会出还是一定要插了电源才会有啊

网友A:
是电池提供待机电路有问题,楼主查一下电池到EC和南桥的信号

网友:
以前我自已的电脑19V用16V电源适配器时现象差不多,电池充不满,电池电压不够可能也会导致单用电池不能触发。进系统看电池电量是否充满,在电池显示充满的情况下再试一下

网友:
能给我讲解下这么查电池到EC和南桥的信号啊,我这个机器EC是不是那个超级I/O,H8芯片啊。那张图看来看去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池提供待机电路有问题,楼主查一下电池到EC和南桥的信号

附上H8部分电路图,麻烦帮我分析下

网友:
不懂,抢个沙发

网友:
是原装电池么?
你没问问你怎么出现的这样的故障?
另外机器用了几年了
是不是电池老化呢
再就是放在哪多充充电
先从简单的入手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HP的机器,和你的现象差不多。结果查出来是一个晶振的问题。。

网友:
电路还是得好好学啊  哪都用

网友:
看来还要努力学习电路才行

网友B:
从最简单的来呗 换个电池试下
电池放电是没问题 那用电源开机再插电池能充电吗
不能充电的话问题就明确了
电池检测电路 或者充电电路的问题了
多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最简单的来呗 换个电池试下
电池放电是没问题 那用电源开机再插电池能充电吗
不能充电的话问题就明确了 ...

电池换的是新的,插上设配电源机器能正常充电,也能正常开机。把掉电源光用电池机器根本就不能开机触发启动。

网友:
现查到H8s216超级IO芯片4脚BATMON_EN没有出信号,请问这个信号H8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