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硬盘的保护去掉?求助???

楼主(2012-01-10):
硬盘可以格式化和分区  但是存东西进去就显示硬盘写保护  。哪位大哥知道怎么把硬盘的保护去掉啊

网友:
更新下MBR试试.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现在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1、  按F10,输入管理员密码,选择“程序卸载“即可。

2、  若无管理员,可采用HDD-KILL的方法。

3、  特别提示,此方法会破坏所有数据,一定提醒用户注意备份。

4、  从http://download.lenovo.com/new/downloads/channel/xiazailb.asp?Typetree_ID=506&ProductID=2669 下载HDD-KILL,并解压到一张软盘上。

5、  在BIOS设置中屏蔽网卡,以系统软盘启动,运行HDD-KILL,保护系统便会被删除。

也没遇到过这问题,这是在网上找的,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硬盘保护,可能是密码,你用MHDD这个软件,解密。看行不行,网上有教程

网友:
把硬盘挂在别的机器上 清除一下MBR 应该能解决问题  还不行就上PC30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