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海尔老本本奇怪故障

楼主(2012-01-10):
接到一台海尔老本,高压板坏,改通用高压板后,点原机的灯管可以亮,但是亮度稍暗一些,点别的灯管只能有一小段亮,再换个高压板再换个灯管还是只能点亮一小段,换的第二个高压板点原机灯管可以全部点亮,哪位高手可以解答一下,不甚感激。。。灯管能亮一小段的时候,VIN 18。5V  开启和亮度控制都是3。3V

网友:
楼主改通用高压板喉取一组开启电压。是3。3V

网友A:
灯和高压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和高压一起换

一起换了还是不全亮

网友(点评):
只接开启的那个信号,不要接亮度控制。一般都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现象!再个就是你的开启信号接错了,接的不是开启这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