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复位灯长亮,望有高人们指点一二

楼主(2012-01-10):
客户拿一技嘉ga-ep31主板,刚拿到板,CPU无供电,CPU不发热,场管正常换CPU旁边的电源管理IC,供电正常,上CPU有1.4V供电,CPU会发热。但复位灯长亮,换I/O,南北桥加焊。无果。CPU假负载上复位电压0.22,VVT1.27V.CPU到南桥有1.24V.时钟电压0V。盼高手们指点一二呀,

补充内容 (2012-1-12 14:26):
已修复,重新做桥.是桥虚焊了,加焊没用就重新做了

网友:
你这板子问题可能本来就不只一个,CPU复位0.2,看看北桥复位三伏正常么?还有时钟,是CPU的时钟没有,还是整个时钟都没有工作?

网友(点评):
局部没时钟

网友:
那你就得看图纸了,到底是到哪的几个时钟没有,是不是到北桥的,量下对地阻值对不对。

网友:
你复位灯都年,就说明你PCI也没复位啊,⊙﹏⊙汗!

是桥空焊了,

网友:
测一下AD线的对地阻正常吗还有PCI有复位吗

网友:
是不是cpu坐子虚汗了,或者你电源管理IC没有焊好

网友(点评):
cpu座肯定是好的,我有带灯CPU测试,电源管理IC,我明天检查下,看是不是也虚焊了

网友:
没有复位你把维修出来不就好了吗   不过我看你是复位好像低了一点哦

网友:
这板子我修过几块是北桥虚的

网友:
这块板很可能是座子旁边的 几个三极管坏了   我刚修过这块板  就是那几个管子坏了   那几个小的

网友:
查一下时钟芯片周围的精密电阻阻值  看是否有坏件

网友(点评):
时钟集成到桥里面去的,查出问题所在,是桥空焊了,

网友(点评):
加焊没用,晚点重做桥试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刷个BIOS。。技嘉主板老是要BIOS坏,没复位也有可能是BIOS坏

网友:
北桥虚汗 你加焊 连带CPU一起

网友(点评):
谢谢,重做桥了,现在正常跑码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