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SONY山寨本BIOS一套 板号:P80-A3 亮机备份

楼主(2012-01-10):
仿SONY山寨本BIOS一套 板号:P80-A3  亮机备份 绝对可用 不可用的请找其他原因

配置:
CPU:D425
南桥:NM10
EC:WPCE775LA0DG

P80-A3(BIOS).rar

P80-A3(EC).rar

网友:
正在修这个板,开机掉电,反复自动重启。偶尔开机就能进系统。CPU供电芯片是个小10脚的IC,上面的字看不清楚,没法查资料,楼主能提供帮助么?

网友:
专业维修山寨上网本,QQ 245163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