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

楼主(2012-01-10):
F40M 接手时 按开机键到0.7X、。。慢慢的降  降到 0.5X左右  无1.5V供电。换芯片之后还是一样。芯片的11pin铜箔烧掉了。接了根线。现在的问题是2Pin无VCC 电压。只有0.5X 。
问题是vin进之后需要有EN 才会出VCC吗现在EN 进过电阻后3.3变成1.7V 怀疑拉低。要下班了先开个贴大家帮忙看下。旁边的+5vs没接电阻

网友(点评):
是拉低了,换吧.

网友:
VIN不用EN就会有的,变成1。7要么电阻不良,要么肯定是拉低了,

网友:
铜箔都烧了。。芯片肯定坏了。说不定FB也有问题。。

网友(点评):
有时可能芯片还是好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