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松香水的配制方法。有会的请告之,谢谢

楼主(2012-01-10):
请教各位,松香水的配制方法。有会的请告之,谢谢 酒精和松香比例最好也写一下,制作方法也写一下,谢谢了!

网友:
5比1.把松香打碎。成面。酒精95%以上的纯度。酒精5,松香1.

网友:
我用一盒松香,开半瓶松节水,刚好完全溶解

网友:
直接用松香也一样啊。

网友:
用风枪加焊的话容易蒸发。

网友:
把酒精打碎了放到一定量的酒精里,使劲晃就行,稠了就加点酒精,稀了就加松香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hjq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酒精打碎"?怎么做到的?

网友:
最好使用无水乙醇(卖化学试剂的商店买),药店的酒精里面含有水,涂在主板上面会有白色痕迹。比例的话没有具体要求。

网友:
是有个比例的呵呵而且的确用无水乙醇,哪年贴片公司给了我一点特好用,后来自己配制咋也不好用了。好像还得加点儿活性剂5比1那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