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不能正常关机

楼主(2012-01-10):
RT。Y450无法正常软关机,硬关机可以。已排除软件。按下关机键关机然后重启,按下休眠神马的也是关机重启。可以强制正常关机

网友(点评):
把BIOS 里网络启动关了。 不行的话。关机拆网卡。

网友:
客户是来换硬盘的,换完做完系统发现这样,问以前有没有这种现象,答曰没有,但是言辞闪闪烁烁,遂报价硬盘500主板300登记放着了。

网友:
南桥估计着了

网友:
EC 或南桥查下看看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感觉先查下南桥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