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小弟感激

楼主(2012-01-10):
主板上的电阻标53R 谁能告诉我它的阻值,谢谢
主板

网友:
查下表嘛是精密的

网友:
这简单530欧

网友:
不好意思多打了一个0应该是53欧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我这扳117无3.3V电压,查了一下估计是南桥坏了短路把电压拉低了我的主板啊……可惜我这里没BGA~!

网友:
南桥发烫吗?是南桥拉低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