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宏基4520触发后大电流

楼主(2012-01-10):
之前外接显,内屏无反应,判断是桥空了,加焊了MCP67,,,电流0.8-1.3-1.8-3.4-掉电   量MCP67无短路啊,而且有时不掉,能点亮外显!!!!!  无解了。。。。。。。。

网友:
芯片该换了,这芯片容易坏了

网友:
在V3000主板上面碰到过,的确是MCP67出问题。我修的那片 还待机偏高,0.1A了,而且+1D2V_S5微短路。25欧。也能开机显示,经常掉电。更换后正常。

网友:
不换就得换板啦,这板子挺贵的,要600多,而且比较难找

网友:
我想是MCP的问题 我重直球试试

网友:
先重做吧,这桥容易做短路,不行真要换了

网友:
楼主,头像可以,哈哈、。    先做桥不行在换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