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自己的流水记录 经验心得 跟大家分享下

楼主(2012-01-10):
发个自己维修的流水记录 经验心得 从学徒到现在 可能有些并不是很正确 一直更新中 新手可以看看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 还有可能是IO损坏 尤其是集成主板
2.hp520通病 网卡虚焊或者损坏 不亮机  上电0.45A——0.5A——0.45A左右有跳变
3.AUSU K40AB 进系统出现灰屏 进BIOS更改显卡模式解决问题
4.植球之前必须先测量桥的好坏 先测阻值再进行操作
5.sony pcg-7dbp跑DA 显卡问题 是因为显卡加焊没到位 重新加焊 至210度 完全拨动解决问题
6.asus a3000南桥晶振无波形 不触发 看板形 联想到A6000 C225电容 于是找到无线网卡附近C255电容以发霉损坏 取掉就好了
7.关机变重启 有可能网卡坏掉了
8.遇到网卡常常不能接收数据包 可以在XP系统里手动更改MAC地址解决问题
9.CPU时钟没有 先查时钟芯片工作条件 供电 两个STOP一个EN STOP正常触发后为3.3由南桥发出
10.主板无标示 想查RTC电路 可以只接CMOS电池测量
11.1.55 1.86未必不正常 实在不正常查芯片PG
12.VID全为高 可能是北桥与CPU座子空焊
13.HP511 hp541等商务机换IO 刷BIOS第一次开机必须接上键盘否则不亮
14.VS电压与VIN主供电接近 一般由VIN经过两保险电阻过来的
15.二极管有反相导通的 使电压达到额定值
16.CPU时钟复位 若复位不正常 复位看又没上啦电阻  1.05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一般考虑北桥了 南桥也会引起复位不正常
17.没过内存首先考虑有没过CPU
18.CPU复位不正常 偏低 南桥与北桥都会引起此故障 建议先做南桥后做北桥 原因南桥简单
19.遇到不跑码或者不跑内存的 用CPU假负载与内存假负载同时测量 数据线与控制线对地阻值是否有短路或者短路的 一般都为300-600之间
20.板子变形 可以将BGA支架全部去掉 平放在BGA上然后拿东西压平板子 再加热恒温100度
21.摔得极其考虑下座子摔虚汗
22.遇到变形的机器必须先放BGA用校正档校正 温度放到最高 最后 直至板子校正为止
23.不稳定的机器 掉电的机器 有时亮有时不亮的机器直接整板放BGA加热 红外温度到260最高
24.很多机器北桥附近滤波电容会引起掉电 重启 等奇怪症状 例如:F8S 不定时重启 换北桥电容OK
25.华硕BIOS解密 通过密码表 操作方法 开机按一次ESC会出现自检画面 上面有BIOS出厂时间 再对照时间解密
26.刷BIOS提示查空失败 考虑解密 如果校验失败 考虑芯片型号是否正确
27.南桥也会引起插显卡板掉电
28.抓住机器通病下手 尽管症状不一样 不过故障点说不定一样 三星系列机器通病
29.短路的症状不一定是阻值为0 阻值偏小也称为短路 从三星系列通病
30.显卡有短路 常常造成不上电 掉电 因为显卡短路造成主板缺电压 当然会引起掉电了 所以不可忽视显卡 桥的电容是否短路 短路不一定是阻值为0 还有可能为几十
31.有很多机器不接屏幕 或这个屏幕损坏 或者屏线坏  也同样会导致屏接口无任何信号出来 包括灯管信号 等 导致屏幕一点反应都没
32.屏码片损坏 会直接导致屏幕黑屏 屏接口无任何信号 包括灯管也不亮 但是外接是正常的 码片代换 同型号代换 OH YE
33.屏和屏线 码片 都会导致开机黑屏 但电流已经正常 所以遇到此类机器一定要严格检查屏线与屏是否损坏 少走弯路
34.注意换芯片之前必须将芯片每个引脚测量对地阻值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入电路 取之前量一下 取下来再量一下 换上去再量一下
35.听到主板上有滴滴 哒哒的响声 一般都是因为主板有短路 一般是场馆短路了 仔细测量
36.主板上芯片发响 芯片未坏 原因很可能是芯片缺少主供电 例如ACER4520 充电芯片 ISL6251 缺少主供电 它就会发响
37.根据经验,CPURST 0.3V多半南桥问题
38.出现上下管导通后的电压严重不稳定 一般是因为电感后面有断掉了得 导致无反馈
39.北桥虚汗也会引起卡LOGO 例如三星R18
40.对于容易变形的板子 必须下面温度打高点 下面离板子比较近点 这样板子就不会变形太严重
41.屏幕花 并且死机 屏幕有条条 一般都是显存虚汗了
42.根据经验判断 主板有电流声 一般是主板有漏电 漏电的管子 一般会由温度 只要去细心的一个个用脸摸 绝对能查出来 一般充电芯片坏或者充电芯片工作不正常缺少电压等 都会引起电流
吱吱声
43.苹果本的13寸 与15寸适配器不通用 电流不一样
44.内存1.8变2.5 FB电路有问题 例如X85 19脚FB一个三极管坏 导致 不上北桥 某些机器 电流会跳很高
45.HPDV2000做显卡不亮 发现背面有两焊盘比较光滑 对照图纸补上OK
46.遇到非正常掉电 电压正常 无短路 刷BIOS是个解决方法
47.再一次强调修机器先仔细观察板子5分钟 一个个零件看过去 看是否有人动过的痕迹 明显烧坏的 进水 腐蚀的 等等
48.仔细观察板子 是否有掉件 腐蚀的地方
49.RTC电路的维修 主板只接一个CMOS电压 在主板上测量出所有RTC涉及的原件 一一排除
50.CPU电压1.几就未必不正常 不跑码也可能缺少别的电压比如1.8  要考虑别的电压是否正常 比如1.8
51.M1330不装小板 会掉电 而且会无待机
52.机器出现掉电时 不管什么情况首先排除主板短路 只有主板短路引起主板掉电的可能性比较大 首先地毯式排除主板短路
53.遇到主板加电掉电 首先考虑主板短路 例如51120待机3 5正常 加电后掉电 无待机 芯片保护 考虑3 5VS RUN是否有短路
54.遇到易爆的芯片 加焊或者取下之前 在芯片上加一片坏得芯片 这样可以防爆
55.上网本的BIOS可以根据板型与EC型号去找
56.换的新芯片 新桥 也不要确定它是100%是好的 焊接芯片未必100%是成功的
57.通过南桥发给时钟的CPU_STP,PCI_STP两个开启信号 如果南桥工作正常 这两个信号应该均为高电平3.3 否则南桥工作不正常
58.t4不上南桥是有 3 5V的
59.南桥发烫未必南桥坏 可能南桥缺电压 T4待机有3 5 1.8 南桥缺1.8转1.5的
60.IBM的N8J电容式是通病 容易漏电 引起他们供电芯片保护 从而不出电压
61.IBM不跑码缺少才1.05 1.2 为1.05 1.2滤波电容漏电 A8J电容都有通病
62.总复位信号pltrst#
63.带电操作导致的主板坏一般是IO烧坏
64.测CPU无复位 必须测总复位pltrst# 由南桥发出 南桥发出复位工作条件就是收到正常的PG 由IO CPU供电芯片 各个发过来的PG信号 如:PWROK(EC过来的) VRMPWREG
65.对于二修机 或者同事损坏的机器一定要观察判断 问题准确 一定要仔细观察 主板每个角落被人动过的任何地方 可能都会损坏 连锡 比如 同事弄风扇机器不跑吗了 仔细观察 无线网卡焊盘有连锡了 此机修复 同事改高压不跑吗了 一般带电操作容易少IO
66.雷打不动不换北桥的原因:北桥上电容阻值正常 假负载 控制线 复位线 阻值都正常 坚决不做北桥
67.出现红黄绿交替 画面一般是屏线或者屏接口导致的
68.遇到电流奇怪的 先判断是否过CPU或内存 测北桥控制线与数据线阻值正常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看现状CPU已经过了 未读取内存 测南桥SDA SCL波形没有 判断南桥损坏
69.CPU的PG是在系统电压PWROK和CPU的核心电压正常以后输出的VRMPWRGD再南桥内部相与以后输出来的,南桥的可能性大 哦
70.不触发 尝试测量晶振电压.如:测量晶振电压可以触发 说明南桥虚汗或者性能不良或者南桥缺电压 仔细观察板子 板子为进水机 仔细观察南桥附近 有个电阻发黑 焊盘底下已腐蚀掉落 补上就可以了
71.很多机器不触发与原装电源有直接关系
72.自动触发 自动程序里关机 手动无法触发 不是南桥就是EC
73.CPU先有PG后有复位 没PG肯定没复位
74.图纸板号DAOBR2MB76F3  则需要搜搜 BR2
75.稀薄纸边缘一层 贴紧 上面贴三层

QQ群:27990146

网友:
76.抓SCL SDA波形 过了CPU之后有一个瞬间上下波形 如果没有则南桥没开始抓内存 则南桥问题
77.测量南桥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我的方法不接电源 只接CMOS电池 查看RTCVCC与32.768波形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 则CMOS电路 有问题
78.测量RTCVCC是否正常 只接CMOS电池 不接电源 查看RTCVCC电压是否正常 晶振是否起振
79.还有一个关键测试点就是CPU外接的4个电阻 必须有电路图才能找到 叫做COMP 是HOST界面信号补偿 有4个电阻 2个20多欧 2个50多欧 这4个电阻要是有阻值发生改变的话也会导致不走码 实测什么都还正常 他只影响HOST界面的 信号传输 HOST界面也就是前端总线 常在CPU座子背后
80.x61硬盘报错 加焊硬盘接口
81.BootExecute
82.dv1000无声音 去官方下载驱动 先是UAA 然后是驱动 还不行就换场馆Q41 N沟道
83.r51e单插CMOS电池晶振不起振 判断失误 为南桥问题 实质不过内存
84.sl400键盘死活不好用 最终检测出键盘插反
85.遇到修不起的机器更要仔细观察主板每个关键部位是否有进水 断线 磕伤的痕迹
86.m9v不认硬盘 不认硬盘无非南桥 硬盘接口 硬盘到南桥的数据线 BIOS的并不多 仔细观察硬盘接口附近板层上有断线了 还是细心很重要啊
87.遇到修不起得机器一定要仔细观察主板每个角落 还是细心重要啊
88.原来机器系统卡式要装64位WIN7的
89.烧鸡3.3烧到南桥烫 南桥缺没坏的最终原因是DBM南桥缺少电压只有3.3肯定会发烫
90.IBM很多掉电不加电等问题都是NEJ电容引起的 多注意这些电容最好全部换掉包括新机器 SL400等
91.显卡下面掉点 为了防止跑珠 将对应桥上的点用烙铁取掉
92.EPC裸板不亮 全部装好亮了
93.有很多机器不上真U无复位 别判断失误
94.所以差不多要亮的机器,是可以拆外设的,有很是拆PC卡芯片好了,要亮却不亮就是外设的问题
95.内存有瞬间的波形 然后就没了 一般分两种问题 一是BIOS 二是显卡 遇到东芝M300的就是这故障 而判断失误南桥问题 其实 不上真U无复位 很正常 其实它有瞬间波形 判断为BIOS资料问题
96.IBM R61I接屏掉电维修一例 裸板可亮 外接有显示 可接屏 就掉电 这种问题一般是屏接口附近电路有短路或者开路导致的 屏接口附近查是否有电容短路 保险开路 IBM的保护性特强 有保险开路都会导致掉电保护 我一个个测量过去 测量出两个保险断了 首先测量保险对地阻止正常 没短路 就换之 接屏不掉电了 显示了
97.IBM接屏幕接掉电 是因为屏接口周围电路有保险开路了 查所有保险 注意是否有短路
98.遇到已经快显示的机器  排除了显卡问题之后就是外接设备问题 如:网卡 PCI芯片 U口转换芯片 声卡 功放 这些会机器导致不显示 但显卡已过
99.现在想想 那些都跑到显卡还不亮机的机器完全可能是外接设备导致的啊 比如声卡网卡U口PC卡摄像头供电芯片等。。。
100.D620外接显 内接不显示 换成7200的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呵呵
101.联想小机器 其实就是笔记本 没待机就看有没3 5 L2 L3 分别是5 3
102.定桥之前先取掉桥 看是否断线
103.带阻管V3000里有 开关旁边Q1为PNP Q33为NPN
104. IBM 跑DR 显卡供电或者显卡问题
105.修IBM一定要注意有没被人动过 少件
106.惠普头有两种 一种中间电压高 一种电压低 两种头会造成有待机不加电
107.IBM黑胶 温度到245 后用刀片翘4边角落
108.显存放BGA上 到240度后 用刀片升进去翘起中间 用力
109.板子翘 用东西压住 下面顶着 然后先加热翘起的部分 融化之后再平衡加热 才能完全将触点溶接
110.对于大板子 做BGA 下面必须放最大风口 两边压着 预先加热翘起的部分
111.对于打胶的桥 一边翘不动的赶紧换另一边 说不定另一边就翘动了
112.高温海绵上加水 放在显存北桥上可以防爆珠 防止主板变形 可以用架子拉住主板 拉紧了就没关系了
113.仔细对比过板上的元件,也没发现过错件的,现在查到这里心想只能查下CPU和北桥的外围电路了,如REF、TEST、COMP、CFG.根据这思路快查到GTLREF电压只有0.5V,也不知是不是偏低了,于是计算工式,I=U/R  再I*R353,得出的电压是0.7V .哈哈,那只有0.5V就不正常了,那一定是R352变大了,于是在料板上换过去,再上电,LED4灯一闪一闪了,再上内存上屏,通电电流跑了几下,屏终于显示LODO.
114.液晶遇电容鼓包 需将同行的电容全部换掉 确保稳定
115.插电池认适配器一般 SDL SCL TEM电阻阻值变化
116.三星不能亮度调节需要官方下EASY DISPAY软件
117.没声音的注意有圆形调节声音开关 那个开关坏了也会导致
118.某些芯片中间的为地 焊接不好将不能正常工作
119.某些机器不接屏 电流不会跑显卡 会反复跳变
120.sony灰屏 拨码 键盘下 好了
121.CQ45屏线爱断通病 屏幕不亮
122.刮塑料线 刀尖对准线条位置 快速 刷刷
123.看掉漆的位置,不多的话,那个位置不要涂助焊膏,一般也不会短路,还有你放芯片的一定要对准 或者补绿油
124.二修的SL500 北桥下面电容跟电阻被人掉个  导致北桥缺1。2电压 导致不能跑内存 所以遇到不跑内存的 直接查北桥工作条件 供电是否健全
125.SL500关机变重启 直接BIOS里网络唤醒功能关闭就OK了
126.键盘不好用直接关系着EC 与外接USB好不好用没一点关系
127.日文声卡驱动打不上 就换驱动人生更新
128.打点胶的桥 把刀片往内部升升 这样作用力大
129.HPV3000换显卡之后不亮 花屏 对照坏版 查看周围原件 少一个电阻 补上就好了 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
130.做坏显卡 先对照料板看看少不少件 不解释了
131.sony cs39待机0.01
132.有WVGA+为高分 无+为低分 无法代换
133.复位 PG偏低 可视为没有产生
134.不认声卡查声卡供电始终复位
135.t61 117为触发脚
136.犯错误了 电源接口大电感虚焊导致保隔不正常 一般看不出来 用烙铁焊下来才发现电感已断裂
137.pmh7 -EXTPWR 应该为低 呵呵 否则不工作
138.洗板水刷下开机  场馆性能不良
139.进系统电流过大保护 可能是电源表 可能是U供电问题
140.关机不了 关机后风扇还在转 灯还亮 刷BIOS  OK
141.IT8502 -125开机脚

网友:
真是好东西,如果这是LZ总结的那真牛X
现在能把经验总结并分享的真是少啦

网友:
非常强悍的总结,,

网友:
不错的,总结经验。

网友(2014-08-19):
楼主很细心  很耐心  很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太强悍了嘛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理论联系实际是王道啊。

网友:
修了不少年的板吧!经验这么丰富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加分这么少

网友:
继续坚持哦  就当写日记了  真是好东西~

网友:
修了多久了,总结了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