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5不开机,请心在飞翔老师指点一下好吗

楼主(2012-01-10):
老师:您好!
      我朋友的清华同方电脑主板是MS-6575主板,现象是不开机,但强行短路绿线和地可以开机,经过其他好心的朋友发来的6575图纸(pdf)的,经检查发现PWMBTN#上电压只有0.9V,其实就是vcc3bsy很低,然后检查发现Q1(nds351表明都烧裂了),换了一个后,3vsb好了,有3.3v了,其它的我都检查过比如电池为3.0V,COMS跳线帽上为3.1v,晶振两条腿为1.2v左右,应该也是正常的,但现在还是不能触发开机,强行开机可以,请问,我下一部又该检查什么,可能是什么问题?请心在飞翔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老师,有点名请你的,快点现身吧!

网友:
老师,快点出来指点我们呀

网友:
要指点一下额

网友:
晶振两脚是有压差的 不行就换一个试试   还有rsmrst有吗

网友:
  那位老师 怎么不出来知道呢 大家都==你呢

网友:
V星的板子都有专用芯片用于上电的时序控制,你说的这种现象很像是专用芯片坏了,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今天又量了一下电路,相关的数据如下:
RAMRST# 信号正常,测量值是3.25v
南桥晶振一边电压为1.3v,另一边为1.5v
PSON#为4.3v,总之还是不能触发开机(强行开机可以正常开机),我现在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能否在PSON和GND之间加一个手工手动开关,相当于强行开机关机,不知会不会对其它部件有什么影响?不知可行么?

网友:
恭请心在飞翔老师出场给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