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空BIOS设置造成花屏的解决

楼主(2012-01-10):
一台电脑,配置为:P4赛扬1.8GHz、256MB DDR266内存、i845GL主板、40GB硬盘。原来比较稳定,不久前把P4赛扬1.8GHz?100MHz×18 超到2.4GHz?133MHz×18 ,结果死机了,只好清空BIOS设置,再启动进入BIOS的“Standard CMOS Feature”选项,把“Drive A”设置为“None”,保存后开机成功,可以进入Windows了。
  在玩一个3D游戏时,出现了花屏现象,但是超频前玩这款游戏时却没有出现花屏哦。超频前正常,而超频后只进行过清空BIOS的操作,难道与清空BIOS设置有关?仔细检查集成显卡的设置选项,都没有问题哦。

  在检查内存参数设置时,发现“CAS Latency Time”被默认设置为3,“Active to Precharge Delay”被默认设置为5,“DRAM RAS# to CAS# Delay”被默认设置为为3,“DRAM RAS# Precharge”被默认设置为3。终于明白了原因,原来在清空BIOS设置后,系统所默认设置的内存参数较低,而集成显卡在运行时要调用系统内存,特别是在运行大型3D游戏时,对内存要求较高。于是把“CAS Latency Time”设置为2,“Active to Precharge Delay”设置为5,“DRAM RAS# to CAS# Delay”设置为2,“DRAMRAS# Precharge”设置为2,保存后进入Windows,运行刚才的3D游戏,果然没有出现花屏了。

网友:
着破机还超频。。。。丢了吧,修板浪费时间的钱比着板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