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经验

楼主(2012-01-10):
为何硬盘低格后60GB的容量变成了30GB?
问:硬盘低格后,原来60GB的容量变成了30GB,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啊?请高手指点。
  答:你可能使用了较低版本的低格工具,它们对低格硬盘的大小有限制。解决的办法只有更换一个低格工具,重新低格一遍了。低....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16硬盘0道损坏的维修
硬盘经常启动,是最常用的一个区域,所以损坏机率比其他扇区要大的多.我们来仔细谈谈硬盘0道的一些知识和维修方法。  硬盘0道损坏的现象一般就是主板自检不通过(硬盘加点后自检声音正确的).还有的造成启动非常的慢(其....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16硬盘数据起死回生方法大全
相信大家都有以下的经验,电脑无缘无故的坏掉,重新启动后操作系统完全崩溃,硬盘的资料被摧毁,只能重装系统,大把宝贵的时间被浪费。如果可以在数分钟内、甚至十数秒钟内还原硬盘资料,经大大增强系统的安全性,并....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硬盘不启动的故障、原因和处理
(一) 黑屏的故障
  原因:连接硬盘一端的数据线插反(主板一端不可能插反)
  处理:将其重插(数据线的红线与电源线的红线相邻)   (二) 显示"Primary master hard disk fail"的故障
  原因:
(1)硬....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BIOS设置中硬盘模式的含义
现在主板支持四种硬盘工作模式:NORMAL、LBA、LARGE和AUTO模式。   NORMAL普通模式是最早的IDE方式。在此方式下对硬盘访问时,BIOS和IDE控制器对参数不作任何转换。该模式支持的最大柱面数为1024,最大磁头数为16,最....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其实80G硬盘可以变成150G
其实80G硬盘可以变成150G其实80G硬盘可以变成150G 一位外国DIY爱好者发现了一种可以获得硬盘上未使用空间的方法,这些空间以隐藏分区的形式存在于现有硬盘中。如果打开这些隐藏空间,那么硬盘的容量将加倍,例如80G....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报废硬盘维修实录
微机对硬盘自检的故障提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HDD Not Detected(没有检测到硬盘)”,另一种是“HDD Control Error(硬盘控制错误)”。现介绍具体的修复步骤。  先用水洗净双手,目的是洗净手上的油迹与汗迹,同时....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常见硬盘自举失败的分析
一般硬盘自举失败,如果不是主引导扇区或DOS引导扇区被破坏(如被病毒感染),那么其他症状基本上是由一些与硬盘相关的硬件故障引起的。软件方面可用杀毒软件查杀引导扇区病毒,或用NORTON、DEBUG等修复(比较麻烦)....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从死神手中抢回宝贵的硬盘数据
事故起源于一次停电,我当时正在整理硬盘,由于停电在大学校园里经常发生,我已经见惯不惊,也没有怎么特别在意。恢复供电后启动电脑,可是系统却显示没有系统盘,提示插入启动盘。我习惯性地拿出win98启动盘启动了....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低格能否消除硬盘坏道
甲:大家来说说硬盘出了坏道应该怎么处理?听说用低级格式化就可以解决问题,使硬盘重获“新生”?是这么回事吗?  乙:低级格式化应该不能彻底消除硬盘的坏道。简单地说,目前的低级格式化程序只会屏蔽硬盘的物理....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故障硬盘数据拯救全攻略
地保存硬盘中的数据,除了经常性地进行备份工作以外,还要学会在硬盘出现故障时如何救活硬盘,或者从坏的区域中提取出有用的数据,把损失降到最小程度。   系统不认硬盘   系统从硬盘无法启动,从A盘启动也无法....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解决硬盘坏磁道问题
问:我在格式化硬盘了出现提示:Recording current bad clusters, writing outfile allocetion table. Calculating free space.是不是硬盘有坏簇?请问什么是坏簇和坏磁道?如何测试硬盘坏道是物理坏道还是逻辑坏道?....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硬盘引导型故障分析及排除
硬盘是存储信息的重要介质,当硬盘出现故障后,迅速找准故障原因并排除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这里把病毒以外的故障分析如下,供参考:  1、HDD controller failure(硬盘驱动器控制失败)
  POST程序向驱动器发....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解开硬盘逻辑死锁的一种有效方法
一、序言  不知道你是否曾碰到过从软盘和硬盘都启动不了计算机的情形?一般计算机的硬盘分区表被病毒感染后,若不能启动机子,通常从软盘可以启动。但在严重的情形下,不但从硬盘不能启动机子,就是从软盘也不能启....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开机启动时的硬盘故障分析及排除
硬盘引导型故障一般在启动机器时出现,这种故障有可能是系统本身的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由病毒引起的故障通过查杀毒就能解决,因此下面就分析病毒以外的故障,供大家参考。   1.HDD controller fai....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利用DM软件使硬盘再生
一个富士通硬盘,能列出在BIOS中的参数(SIZE=2159、CYLS=523、HEAD=128、LANDZ=4469、SECTORS=63、MODE=LBA),但是利用FDISK无法进行分区,即使是经过低级格式化以后也不能分区。后来应用DM软件进行修复,经过一番....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令维修人员大跌眼镜的硬盘故障
天天修电脑,却也会被电脑“修”了一回。  我自己的办公用机,一年多来经常会出现这么一种故障:早晨只要一开机,肯定找不到硬盘。多开几次机就能找着硬盘了。我也一直也没当回事,总觉得是主板问题。麻烦就麻烦一....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浅谈IDE硬盘常见故障与维护
一、永久故障
  进入CMOS设置,不能识别硬盘。
  1.嘎嘎响——可能电机坏了或者是整个盘面严重损坏。
  2.静电——质量问题或电源线接反了,把控制芯片等烧毁。
  这种情况,个人无法处理。
  二、....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巧用Ghost擦去硬盘坏扇区
我例行给机子作“身体检查”时,发现E区坏扇区共8192字节,马上运行Win98磁盘扫描程序,不能修复,再运行NDD磁盘修复工具,也不行。记得以前曾看过高格硬盘修复逻辑坏道的文章,那就先格式化吧。   马上进入DOS下....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如何维修硬盘坏道
1、Scandisk磁盘扫描程序是解决硬盘逻辑坏道最常用的手段,而常见的Format命令不能对任何硬盘坏道起到修补作用。如果硬盘出现了坏道,可在Windows系统环境下,在“我的电脑”中选中要处理的硬盘盘符,选择其“属性”....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什么样的“坏硬盘”可修复
1、引导出错,不能正常启动的。这种情况未必是“坏”,通常清除MBR,再重新分区就有70%好。如若不行,应归入第三类。   2、可正常分区,可格式化,但扫描发现有“B”标记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出坏道
  ”。这....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谈谈硬盘出现物理坏道的迹象及修复技巧
对于个人电脑用户来说,硬盘的更新频率一般没有CPU 或显示卡那么快--即使要买新硬盘,老硬盘也要挂在机箱里发挥余热,所以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硬盘出故障,尤其是当硬盘中保存了珍贵的数据资料时。硬盘属逻辑损坏倒也罢....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硬盘修复资料大全[1]
在研究硬盘故障的具体处理方法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些硬盘相关的基础知识。

  主引导记录区MBR

  硬盘是一种磁介质的外部存储设备,在其盘片的每一面上,以转动轴为轴心、以一定的磁密度为间....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硬盘修复资料大全[2]
硬盘坏道修复全攻略  硬盘是电脑极重要的一部分,所有的资料和数据都会保存在硬盘中,一旦硬盘出现错误,有时数据的损失会比整个电脑报废的损失还要大。不过,作为电脑的硬件之一,许多人总以为硬盘轻易不容易损坏.... [阅读全文]
来源:作者:
2009-03-08硬盘修复资料大全[3]
硬盘使用久了,便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硬盘“坏道”是这其中最常见的问题。下面就来给你聊聊硬盘坏道的一些维修维护方法,希望能对你维修硬盘起到些参考作用。  一、硬盘坏道早知道  硬盘坏道分为逻辑坏.... [阅读全文]

网友:
不知是什么意思,每个标题都只有几行,后边阅读全文的链接有问题?

网友:
楼主拜托,别用复制粘贴来发帖好吗?转帖也请你自己注明下

网友:
怎么可以发这样的东西!怎么搞的.

网友:
晕,看不下去的!

网友:
大变小了 无非是 硬盘是假的

网友:
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资料,太假了。

网友:
  短而不全,要是能看全那就好了

网友:
即便是复制,我们也喜欢,问题是复制的时候你就不能编辑下么?

网友:
敢不敢把后面的 大半截给一起复制过来...还以为后面会有下载的链接呢!!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 干什么 你就发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