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上这种的笔记本,想死的心都有了

楼主(2012-01-10):
USB的金属边框上居然有19V的电压,查19V加到哪里短路,就查到一颗电容击穿,两个场管击穿接地。换了以后还是这鸟样儿。
查是否有电路自己形成了升压电路,查到了,原来是ISL6227,换了附近的电容以及场管,USB没19V电压了,开机咔的一声,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挂了。
反正是没救了,换完场管就换电容,再用BGA吹板,半个小时过后,我发现北桥起泡了,彻底的悲剧了。

网友:
换了吧 别修了

网友:
咬咬牙,挺一挺,一切都会过去的

网友:
楼主想开些,修电脑的遇到这样的破事,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网友:
理解楼主,我也接到台二修的ASUS 机器,K40C。刚开始不通电,搞好了,不触发;触发修好了,电流跑0。6不动,打ADS无波形,搞了两天终于确定是U坏(这个U是板载的),定一个U回来,装上去电流跑0。8不动。ADS和U的地址线波形刷刷的。但还是不 跑码。LPC总线无波形,LPCFRAME也没波形,估计是NB还有问题,今天搞了一天,NB和SB所有的条件都测试过了,没问题,又发一个NB,和SB(怕到时SB还有问题,干脆一起定了)这机器真的是修的头大。真想不修了退给客人,但现在已经投了100多进去了,时间也花了好几天,这样放弃的话实在不甘心。所以还是在咬牙修修。反正现在货也不是很多,全当连手,估计这个机器要修出来了的话,以后再有不跑马的就不是多大问题了,等这个机器彻底搞好了,我也抽空发个帖上来

网友:
我也说说我的经历:二修华硕本,客户说原来显卡花屏,上家修了不到一个月复发,退钱打发。我一看是GO7300,电流有跳变,相都不想,拆显卡一看傻眼,不见了好几个点,补吧,装上显卡,不亮!查来查去,U坏的,换,内存坏的,换,终于亮了,都是亮线!屏也是坏的!仰天长叹,泪流满面,怪自己自信疏忽不事先检查,恨上家的心狠手辣...

这种是常有的事,要淡定,我为了修一个HP,订回来一块主板500元,都扔那里了,换上主板,屏不亮,坏了,换上屏,亮了,不进系统,一测硬盘坏了,无语
被上家东西都换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