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45集显待机0.04,会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2-01-10):
插上电开机键灯和左下角开机指示灯是亮的,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不知是不是图纸不对,Q1 C极经过电阻通向PWR1第三脚。E极不通第三脚,为电压来源。
两个脚没一个是直通三脚的。
PWR_LED为IO 85脚发出,经测量85脚有3.3V而B极没有。如果图纸是对的,判定断线。
果断飞线,B极电压怎会只有0.9V呢?

补充内容 (2012-1-11 15:46):
补充一下,让帖子被更多人看到,大家都来给我出出主意。

网友:
这台机两位师傅都修过,已半月。南北桥换过、BIOS刷过、IO也换过好几个。
有时开机两三小时都正常,然后就经常重启。

网友:
现在客户催着要机

网友:
楼主为何执着于娜几个灯上面呢,是怀疑他们引起的掉电吗,那个本子待机0.04属于正常,看看是不是那个供电不稳定引起的掉电

网友:
因为那几个灯待机时不应该亮的,我是想能不能以此为出发点找到蓝屏重启的原因。
不过你说的也对,应该换个思路查找下问题了。
麻烦您一下,我昨天用风枪吹了一下Q34。待机就正常了。
这是什么原因?我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给了我一个思路。谢谢!

网友A:
这破机器,焊北桥,亮则亮,不亮拉鸡巴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破机器,焊北桥,亮则亮,不亮拉鸡巴到

我不是老板啊,又是台返修机。老板要我弄,没办法!

网友:
自己顶起,希望更多人看到,能给我一些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老板啊,又是台返修机。老板要我弄,没办法!

既然是返修,那在之前的故障上再修下应该没问题啊。我也是新手,说白了就是自己技术不够,多多学习吧。我觉得你应该就是掐在某个点上,祝此机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