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开机亮一下就灭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2-01-10):
RT
按开机键,电源灯亮,键盘灯亮,wifi灯亮,刚刚过两秒钟就灭了,开不了机。不知道是不是主板坏了。

网友:
掉电了,适配器没问题的话就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掉电了     检查南北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什么型号的,很有可能北桥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各电感 对地的电阻值,看看是不是哪路电源短了。

网友:
主板问题,上基层都说了方法

网友:
还能怎么办 送修啊 基本上自己修不了

补充内容 (2012-1-16 20:47):
根据论坛上的方法 先换适配器试试

网友:
掉电,主板问题。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流是怎么样跑的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
也有可能是屏高压保护。关键要弄清楚你所说“灭了”是个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