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赐教------------------磐英CM78 台式机主板。

楼主(2012-01-10):
请高手赐教------------------磐英CM78 台式机主板。
接一磐英CM78 台式机主板:英伟达芯片组,上AMD CPU 、南北桥集成(单桥) 、集成显卡、IO:W83627EHG  ,故障现象为开机不显示。
测各组电压:CPU 供电已经产生,内存核心电压:1.9V ,SPD 供电3.3V, 上拉电压0.9V 均正常.  南北桥供电只有0.36V,
经查MOS管上管D极有12 输入, G极有电压输入但是偏小  S极只有0.36V . 测得电感上对地阻值为7欧.是正常的.上下管没有损坏,也更换过MOS管,电压还是不正常.  通过追查上下管G极到达一个八脚的供电IC (Lb783A)。没有找到IC 的引脚定义图纸。只好追线,其中一只引脚经这电阻到达IO 为IO 供电,一只引脚有5V供电。其他引脚不了解。外围的元件测试过没有不正常的。无奈之下发现此芯片和内存供电芯片是一样的,把内存的供电IC换过来。内存供电正常,可南北桥供电还是不正常。这样就排除了供电IC 的问题了吧?
接着把网卡拆了,声卡拆了还是不行,又接着更换IO 还是不行,最后把桥给加焊了一下仍然没有电压出来。(说明一下在最个主板上没有发现明显的过热现象)现在没有头绪了。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不胜感激啊!

网友:
还得下工夫查PWM芯片的工作条件。。无非是供电 基准 反馈等、应该好理解。

网友:
请问一个各位象我这个没有图纸不知道引脚定义的情况下要怎么修?怎么知道 基准 开启等关键信号

网友:
你得想办法查PDF文档呀。熟了你才不用

网友:
哪位有这种IC 的PDF 资料提供一下,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