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液晶,冷机总要开机两次才有显示。

楼主(2012-01-10):
一台杂牌液晶,冷机总要开机两次才有显示。拆机检查,没有发现有鼓包的电容,电源也更换过。

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请教一下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帮忙给点头绪。谢谢。

网友:
是不是虛汗了?

网友:
只要供电正常,有以下这几种可能,1是高压部分虚焊了,2是驱动板上的主芯片虚焊了,3,灯管的焊接头虚焊《我遇到过多台联想的机子什么都更换完了,最后居然是灯管接头脱焊了》还有杂牌机子的高压条最容易损坏,因为是电源和高压板是分开的,不像品牌机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一下吧。

网友:
杂牌有用久了后,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常见,虚焊,和时间长了都会出平这样的部题,可以洗下板子和搞线头的地方

网友:
高压条代换过了,涛声依旧。TNND。

网友:
冷机时开关灯亮不亮    亮查下驱动板   不亮查高压板。

网友:
杂牌机这种毛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按键板按键全换新的

网友:
期待最终的结果,看哪种说法到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