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一开机就死机,重新做了系统也是

楼主(2012-01-10):
如果你在试用了安装版系统之后还是如此,请进行如下排查!

第一类情况: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偶尔出现死机故障且日益频繁,或突然出现死机故障后就频繁出现。

1、因灰尘过多而引发的频繁“死机”故障

一台新电脑在我国的一般城市中使用一年左右后,其内部就会有很多灰尘了,如果进入到某个板卡的插槽中就可能引起该板卡接触不良而出现死机或其它故障,而且常是无故死机。

另外,机器内灰尘过多就会对某些重要电脑硬件设备的散热问题造成坏的影响,CPU和显卡等重要硬件如果散热不良自然就会引起蓝屏或花屏或定格或黑屏死机故障,此类死机现象虽然通常并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但使用时间越长其死机次数就越频繁。如果软驱磁头或光驱激光头上的灰尘过多的话,那么就会会导致读写盘困难,严重的就会引起电脑蓝屏死机。

所以说您最好是一年对电脑进行一次除尘,当然,如果您只是个初学者的话,您就要找一个老手来为您操作,以免造成其它故障,当然,平时保持电脑室的洁净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措施。

2、因某硬件的散热不良而导致频繁“死机”故障

CPU、显卡、硬盘、电源等硬件在工作中发热量都是非常大的,好在它们多数都拥有自己的散热风扇,所以通常并不会因此而发生死机现象,但如果风扇上的灰尘过多或润滑不良或磨损严重或严重老化的话,那么这些硬件设备的散热就存在问题了,久而久之,随着情况的不断恶化,就会出现在开机使用一段时间后频繁死机或重启的现象。

所以说您要定期检查一下电脑中各风扇的工作状态并定期为其进行润滑以避免此类故障。如果已经出现了每次使用都会频繁死机故障的话,您也不要着急,您只要打开机箱并在电脑运行时观察一下哪个风扇有异常(如噪音很大或转速明显减慢或停转等)或哪个硬件温度异常(如用手一摸某芯片或散热片非常烫手等),然后再做相应的处理就可以了。

另外工作时间太长也会导致电脑死机——记得有一次笔者到海尔工贸办事,正好遇到一台海尔PⅢ级电脑在使用中无故黑屏死机了,操作人员和几个同事试了很多方法也没有将问题搞定,正好她得知笔者到了工贸,所以就找到了笔者,由于当时是下午4点多,故笔者怀疑该死机故障是使用时间过长导致的,于是把电脑的电源插头从多功能电源插座上拔了下来,然后对她说先不要插上,等笔者办完事后让她将电源接好再开机就一切正常了,笔者又观察了一会,发现未再次出现死机,所以认定该机已经正常了。该故障虽然修复了(至今也未听说再犯),但其故障点并没有确定,因为电源和CPU都有“嫌疑”,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该故障就是因为某硬件的温度太高而造成的。

3、因内存中存在冲突而导致无故“死机”故障

这一情况在同时运行多个软件时比较容易出现,虽然有时候同时运行很多软件一切正常,但有时却忽然间莫名其妙地死机了,重新启动后再运行这些应用程序时又已十分正常了,其实这些故障中有很多只是假死机现象,其原因多是内存资源发生了冲突——应用软件是在内存中运行的,但有些应用软件由于设计方面的原因会和另一软件同时使用同一块内存地址,这时就会出现冲突。此类死机现象通常是定格死机或重启或蓝屏或提示“非法操作”或失去响应。

对于此类故障只能避免而不能根除——即尽量不要让很多程序同时运行,已经不用的软件最好马上关掉,另外尽量使用著名软件也可避免此类故障。当然,如果您有耐心的话,等上一会可能电脑就会从假死状态中“醒”过来,笔者有一次在玩“三国群英传”时就定格死机了(同时开了很多程序),但等了半个小时就好了(去吃钣了^_^)。

网友:
灰尘 散热是最主要的

网友:
一般都是硬件问题.麻烦

网友:
我一般情况下  碰到这样的问题。。 最多的就是主板上的故障比较多。。 其次是硬盘。

网友:
90%是抄袭的文章,现在你们看到有几个机器还有软驱的???
我是修笔记本的开机就死,死开机画面  基本多少南桥问题
频繁死机的话就难说了,就和李宁的广告说的一样。不过有些还是可以看的出来的
坏的最多是的 硬盘,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