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教训!但没弄明白这是什么“可怕的飞电”?

楼主(2012-01-10):
    为了便于大家给我分析,先说说我的市电接线方式:一个插板(插板地线接卷临门,卷临门确认是接大地的),插板接如下设备———台灯,安泰信936台焊,台表,可调电源,示波器,台式电脑电源线,空余一个普通电源线(找了个电源后面的开关接到其中一根线上,具体是火线还是零线没有测试),这样,修台式机主板,显示器,及其他电源设备的时候可以方便的断掉220V供电。

   问题来了:当我断开电源盒上的开关,电源盒与主板连接,这时用烙铁焊接主板,烙铁触碰主板的瞬间就会打火,有时有明显的火花;如果全部拔掉220V电源线就不会打火。焊接8脚BIOS如果打火,这个BIOS芯片就会报废,以前这样损坏了3个BIOS芯片。今天也是这样去焊接32768时钟——严重的悲剧发生了,时钟脚打一下火就直接对地短路了

   这是什么毛病,是电源盒里面存电?(烙铁焊接部分我测试对地是导通的,说明接地良好),还是我的936焊台太差?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也请大家注意这种“带电”情况,免得和我一样悲剧!

补充内容 (2012-1-11 23:17):
测试开关是接的火线,线内部地线被绞断,今天用万用表测试了一下,断开开关,电源盒外壳对大地220V交流感应电,烙铁尖对地是通的,问题就是主板对烙铁放电造成的恶果!

补充内容 (2012-1-11 23:23):
把电源线内部的地线接上,再测电源盒外壳对地197V感应电,真是怕了它,索性花35元买了个双极25A空开安上,25A?一时买不到小电流的空开,算了,找个插板上的保险套接火线,装个4A的保险,这下应该安全了吧?!

网友(点评):
危险啊真的.

网友:
火线零线接反了吧

网友:
难道你地线带电?

网友A:
这么离谱?电烙铁也会打火嘛?感觉不应该啊

网友:
身上静电,仪器漏电或接地不好(可以用大指姆粗两三米长的钢筋打入地下也可以).

网友:
血的教训  哈哈

网友B:
接个双路空开还是保险点儿
你的开关接在零线或火线上,PC电源不能充分放电或者有感应电存在,烙铁接地有那么好,打火是必然的。
你可以实验一下,烙铁工作室量对地电压。主板工作或断电时量对地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离谱?电烙铁也会打火嘛?感觉不应该啊

是呀,电源插板接地工作也做好了呀。

网友:
从没见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个双路空开还是保险点儿
你的开关接在零线或火线上,PC电源不能充分放电或者有感应电存在,烙铁接地有那 ...

双路空开安全系数高,不过没有线上带个小开关方便。你说道电源盒不能充分放电的问题,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根带开关的电源线是不是中间被绞掉接地线了?(这个小开关不是我安装的),明天去破开来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没有碰到过,多谢楼主你的分享

网友:
PC电源不能充分放电或者有感应电存在

网友:
不会是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