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页显示http501未执行/不支持http505版本

楼主(2012-01-10):
求助!曾经遇到过,但是忘记怎么解决了,向大神们求助!打开hao123 baidu 之类的都出现这种状况,但是ping命令可以ping得通,没办法了,小白忽扰
pinghao123

ping百度也通
拜托大家了!

网友:
重装系统可以解决呀

网友:
那你找到了答案,告诉我一声,多谢

网友:
偏锋的吧楼主

低调求发展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那就是dns设置错了楼主给我加分啊

网友:
我了个 去去啊   啊啊 啊

网友:
如果你的网线就你自己用就不存在IP地址冲突的问题了    你可以设置一下你的IP和DNS

网友(点评):
不是IP及DNS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路由器,网线、电话线和猫连接是不是有虚接吧

网友:
ping域名都能通说明硬件线路是没问题的,查ie是不是坏了。这种情况qq应该能上

网友(点评):
IE没问题,只是个别网站上不了,比如hao123和百度

网友:
升级IE,还有重置下IE设置,防火墙退出。

不是系统的问题,更不是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