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6A能时亮时不亮!南桥烫手啊!!!

楼主(2012-01-10):
旭日C466A能开机时亮时不亮!已经做过显卡了!还亮时电流为1.1A左右!南桥非常烫!测PL6电感的1.5V电压正常!但是测其对地阻值为短路状态!!检查后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不知道会不会是南桥坏了?短路了还有1.5V!有点搞不懂了!机器点亮的情况下会死机!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维修思路!!可以肯定显卡是好的!!!

楼主如果BGA过关的话,速度换个南桥。心想不如行动

网友:
不一定是南桥坏了。先看看别的

网友:
南桥烫手,坏的可能性还是大,有可能是软件击穿

网友:
我估计是南桥部分的问题,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打一下A14阻值,看南桥供电电压,外围有没有漏电的元件

网友:
先换南桥试试,发热可能微短!

网友:
今天把南桥换了!1.5v的pl6对地不短路了!南桥也不发烫了!但是开机无显示!电流1.0a!好象不过内存!是南桥没有做好吗有一只四个脚的32c84不知是什么东东?我猜是晶振!但是没有时钟波型呢?32c84能用32.768的晶振代换吗?各位大侠有更好的思路请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南桥好像没做好。

网友:
南桥干了干北桥,北桥干了干显卡,显卡干了换板

网友:
南桥没作好,不要扩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