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清华同方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2-01-10):
接到一个19寸的清华同方的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它用的是外置12v适配器。。。经测量没有问题。。。。这个12v的电压直接插到驱动板上的。。把驱动板上的屏线拔下。。指示灯恢复到没有信号的红色正常指示。。。那位高手有过这样的维修经验。。。指导下。。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屏供电查查短路没

网友:
怎样查屏供电短路。。。新手。。。多多包涵

网友A:
沒有插屏線應該是白屏的。

网友:
有可能是屏上 供电的 三级管坏了  就在驱动板上屏线 那里 供电的  还有可能是 驱动板上的 25v 电容  引起的带不起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有插屏線應該是白屏的。

不一定 , 我遇到过一台戴尔不插屏线是黑屏的

网友:
看5V稳定不

网友:
是不是长城代工的显示器?若是,则更换驱动板12V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带不起负载,你把驱动板上的12V滤波和5V滤波电容都换了,就那么几个,甭管鼓了没有,照换,多数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