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维修历程 TM4520

楼主(2012-01-11):
机器来时,已经被客户拆开过了,测待机电流为0.02按开机没有发应,拆开电脑一看CPU被客户给能弯针了,于是先把CPU给直过来,全拆开按开机有时0.04.又时没有任何发应,0.04时测得PM_SLP_S5#和PM_SLP_S3#电压为0.028V,想有电压 应该是被后级有拉低的,于是先拆下与PM_SLP_S3#相连的所用芯片,EC是把64脚给挑进来了,因为EC不好拆呀
拆到U34时PM_SLP_S3#不被拉低了,换了它,把其它都装上,开机有时是0.08左右,有时还是0.02(这个一测是开关的问题)。0.08时测得S3 S5都为3.3V ,看来是S3 S5后面的电路还有问题,一个一个的测,测到U54的1 2 3没有5V,于是就测Q191角为4.5V  2角为12,3角也为12V,我想3角不是应该为9V吗,先不关它了,于是就向

后测,测R372 1角为0V,于是想不会是C691或D29短了吧,那小件主板上可没有表出来呀,于是在网上找到这个机器的点位图下载下来,下载来一想不对呀,要是有短的话Q19的第三角不是也短了吗,用万用表量了量Q19的第三脚与R372的1脚是不是通的,一量不通,看来是断线了,于是飞了个线上去,开机电流到0.15A,想不会是CPU坏了吧,找了个CPU换上去还是一样,晕,这机器还有问题呀,于是一点一点的测吧,测到U61第4角时,为0V,于是开始测3V/5V_POK , 1D8V_S3_PWRGD,2D5V_S0_PG
这三个信号,最终测得是2D5V_S0_PG这个信号没有,换U47这个机器终于是修好了。修了两天了。途中1D8V_S3_PWRGD这个信号用的时间最长,不明白这4个信号的先后顺序,请高手详细说明下1D2V_S0_EN
1D2V_PWRGD
VCORE_EN
VRM_PWRGD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6372&page=1#pid4707799

网友:
这个点位图不是非常的好,不过主板上元件的位置与点位图上的位置还是能对上的,只是有个别的元件的形状变了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小弟顶起来……
楼主上面是修的电压,有的地方能写上为什么就直接两某个电压或者某个元件的原因,我像这个贴有可能有置顶的几率……嘿嘿……

网友:
因为上电时序就是那样的呀  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指示

网友:
SLP电压低,我修的一般都是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