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主板过了内存以后再测什么信号那

楼主(2012-01-11):
今天下午接了一个联想的G450,来是电流跑到1.24A,用示波器打内存,数据 时钟都有波,于是加焊显卡,结果不行,于是又重新植一次结果那是那样,好不容易让PCI-E诊断卡能跑码了结果从00跑,又跑到00,屏线接口那8个信号都是0V
请问显卡得到什么信号后才会发出这几个信号

网友:
从00跑到00这不是正常的吗,我看你外接试试看,

网友:
对你外接个显示器试试   看亮不亮

网友:
1.24A你需要观察一下电流是否跳变上来,能从00跑到00应该是都跑过的,检查你BGA过程是否有人为故障
或显卡已经损坏

网友:
电压是零 屏幕应该是不显得
但是还是街上实施 万一是你测量有误

网友:
00到00是正常现象来的

网友:
能从00再跑到00可能已经正常开机了,屏不亮应该是别的原因,屏线口信号没电压,看是不是显卡没有发出这几个信号,是不是显卡做掉点了,还有就是你说的好不容易让诊断卡跑码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小白 一起学习

8235687 -2 严禁灌水

网友:
测下对地阻抗。。外接试试。。

网友:
正常呀,跑了一次,可能显卡做掉了。

网友:
外接试下,看行不。不行,有可能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试试跑马已经正常拉

网友:
电流有跳变么?    外接一下吧    不行就换个显卡吧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那事,什么型号的显卡啊?

网友:
是NV10M-GS的显卡,接上屏和外接都不显,还有那8个信号都是0V请问显卡要满足什么信号才会发出屏的8个数据呀

网友:
LVDS没信号说明显卡没工作

网友:
换显卡嘛,可能就好了

网友:
换显卡换显卡

网友:
不要一下子就上BGA,做了之后很难做了的

网友:
嗯,我的机器差不多内存过了,不知道搞那里了,
南北都动过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 要不再干下卡子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吧

网友:
一起学习 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