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TX系列声卡问题

楼主(2012-01-11):
   前不久收了一台CQ40机子,重新装了个XP系统居然声卡没驱动,于是自己上网上查了下驱动打上去有声音了(心里暗喜:嘿嘿)。后来我重新启动了系统,到了桌面桌面还没声音呢?后来去网上一查,有个通病,后来跟着别人帖子上的操作了一遍,又有声音了。于是又重启了,可到桌面还是没声音。请高手和碰到过这个问题解决的了的,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
刷BIOS是唯一的办法;或装WIN7

网友:
你装一个能识别芯片型号的软件  按照芯片型号再去网上找驱动

网友:
不要从HP官方网下程序

网友:
HP的机器装XP的话是要装补丁的 大哥  这不叫通病  到网上去搜索一个补丁就装上  先装补丁在装驱动

否则是不会有声的,即使你装上了一重启就你没有了

网友:
刷BIOS的办法最好最切底,打补丁声卡驱动不对音声也破音。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78670     给个地址给你   BIOS的   自己去下下    刷爆了无责任

网友:
请问到底是先打补丁,还是先装驱动再打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8670     给个地址给你   BIOS的   自己去下下 ...

应该不是BIOS吧?我换的新主板呢

网友:
我记得是先打补丁,然后再装驱动的吧

网友:
可是我刚才试了 还是没有  是不是我下错补丁了?

网友:
需要先装UAA 然后装驱动,最后打个IDT的声卡补丁

网友:
HP有好多款机子装XP都没有声音的!上面的朋友说的对需要先装UAA 然后装驱动 ,

网友:
换系统嘛,这样的问题遇到过了额

网友:
好像是要刷要BIOS

网友:
楼主 直接作win7  就行了

网友:
刷个bios,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