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系统

楼主(2012-01-11):
最近身边的朋友问我苹果系统是咋个情况。其实我也是道听途说的,就是保留原苹果系统,再此基础上再安装XP。
我就是想问下知道的朋友是不能把具体的方法及注意的地方给讲下呀。
谢谢!

网友:
进苹果系统   本身设置上面有一个划分分区的   你把XP的分区给划分出来  然后用全新安装的安装XP系统
之后的驱动就得要个压缩包打驱动  这得看你上面机器  驱动包不一样

网友:
是不是就类似于装个双系统呀,不过驱动打的话是不可以通过第三方软件来实现,如驱动精灵。人生之类的

网友:
对 相当于双系统   驱动不是那样的  不一样的本他都有驱动压缩包   那东西不能用驱动精灵那些东西弄的  没那么简单的

网友:
一半苹果一般xp

网友:
mac 装 xp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intel+mac肯定可以装,网上有很多详细的安装方法,为安全建议楼主先备份硬盘资料再动手

网友:
这个很简单了。。不懂的话可以网上搜搜或是打苹果的技术支持!·

网友(2016-06-27):
时隔多年  我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