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l 不亮

楼主(2012-01-11):
以前学过笔记本维修,没有经验。。现在遇到这个笔记本不显示,电流跑到0.92a,是不是到内存了,怎么修呢

网友A:
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个人:  键盘大小写灯  能 亮吗?     外接一个显示器 有图像吗?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显卡问题

显卡是集成的呀

网友B:
LZ没讲清楚具体他是怎么跳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没讲清楚具体他是怎么跳变的。。。

加电就调到0.92a  0.93a   就跳不过去了

网友D:
CPU   背面有个    芯片虚焊了、加焊后,别急的上起来!多试几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   背面有个    芯片虚焊了、加焊后,别急的上起来!多试几遍、

现在加电,电流从0.49a 0.96a 0.97a 过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电就调到0.92a  0.93a   就跳不过去了

一上电就跳0.9!??

网友:
集成显卡 电压在0.92左右不动  大小写灯无反应  考虑内存吧

网友:
插不插内存一样么?  搞下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加电,电流从0.49a 0.96a 0.97a 过不去了

应该是没焊好。     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