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的主板可以安装到T400里面吗

楼主(2012-01-11):
我觉得很奇怪,R400和T400配置一样,不知道能不能把R400主板安装到T400里
不知道怎么搞的,自从IBM旗下的THINKPAD被联想收购后,thinkpad的T系列和R系列在外观和配置上相差越来越小
看看R5系列看看T4系列对比,以及到R400和T400你看就知道了

网友:
路过      路过

无边思绪 -20 。。

网友:
可以装,外形全是一样的,R400只是一个比T400省钱的东西,省了一些零件。

网友:
主要还是看一些小的部件,像U口啦这样的小接口看看是不是都一样的

网友:
能装 本来两个板就是一样的。

网友:
都差不多的,今天碰到一个r400的装win7可以正常使用,xp却花屏……

网友:
可以的 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
我知道防滚架是不一样的,主板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
哦,有道理……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的、。。。

网友:
可以装的啊

网友:
可以,但要换指纹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吧

网友:
板子一样的,只过 R400 南桥用 IBM T400 的是IEM 多主支管理引擎

网友:
差不多的,接口应该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