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到LOGO 掉电重新启动!

楼主(2012-01-11):
应该也算了通病了  有换散热管好的 也有修南桥的!我这台是开机用个半小时以上就掉电 然后到LOGO 就不断重新启动!我换过适配器一样!现在坏一点在MX8743 和导热铜管  以及有个兄弟说过的那个U22  比较器那边!有没有相同故障的兄弟 提醒下!免得走弯路!毕竟这两天东西多 也没空浪费时间在这台机器上!这台机器散热那边好像有冷风也有热风的!待机CPU 温度都有50度得 这个天才2度左右!

网友:
楼主裸板试试看啊

网友:
要先确定故障,先清下风扇再测其它

网友:
刚才一同行跟我说 基本判断是南桥虚焊!他修到过!南桥温度过高导致 掉电重起!

网友:
520也有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
我修过   CPU 座 空焊

网友:
电源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导管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