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校验BIOS失败!!! 求助

楼主(2012-01-11):
   昨天接一张斯巴达克M26GT4SVMD2 主板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怀疑BIOS故障 由于官网找不到BIOS 我就先压了单桥 无果 。 后来找了个 捷波M26GT4SVMD2 刷写 ,擦出写入都OK 校验时失败 打开文本查看BIOS 前段FF  后段才有写入痕迹  拿到板子上 点亮了主板,但时亮时不亮的  今天来 就一下没亮过,请问这个是BIOS芯片W25Q80V 坏了引起的吗? 如果芯片确实坏了为何有时能亮。

网友:
楼主是可以考虑查查其它问题,不一定是BIOS,特别是在你接手之前就是“时亮时不亮”的故障现象的话。

网友:
如果是校验失败的话,你需要先擦除,擦除后再写入,估计能解决的我也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