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08FPT 液晶黑屏维修

楼主(2012-01-11):
接一DELL 1708FPT 液晶黑屏(亮一下子就黑屏了)
先分析黑屏的问题:
1.黑屏有灯管亮但看屏幕前全黑
2.灯管不亮或灯管亮一下就黑
针对1的情况基本就2点情况:一是屏坏了,二是驱动板坏了。
针对2的情况基本有3点情况:一是灯管已坏了(可能坏一支或全部);一是高压板坏了;一是驱动板坏了。
对于黑屏有的人可能会问“驱动板坏了也会黑屏”?当然啦,驱动板没ON/OFF电压过到高压板就没办法触发高压了

好了,情况就这样现说回接收这台液晶亮一下子就黑屏
未拆机前就知道这种板及这种DELL液晶这种情况不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有问题就是灯管有问题了;
拆机一看高压板电容爆了,更换之

也查了查,这些板在淘宝也卖得很便宜,都是20或20多些,有的客户维修完还要回旧板就直接换也不错

网友:
试机,OK
更换4个330UF/35V电容

网友:
  这种的还是比较好解决的

网友:
楼主也就是说外面能看出来的,要是电容看不出来已经变质了。就有点头晕了

网友:
电容大部分都是鼓包之类的,很容易看出,但不排除有个别外观好好的但已经变质的,这就要测量了,有些电容上面好好的,是鼓包在底部的

网友:
我最喜欢修电容鼓包的。一看到就开心。

网友:
现在好多液晶都是这毛病

网友:
拆机发现是电容鼓包,并且一换就好的,那种心情相当于又捡到一个大番薯了。。。

网友:
呵呵,我是新手,但是看到这鼓包的电容也很开心。换一下,大部分都可以了。

网友:
只有理论到位了一切都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