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1):
一块收银机的小主板通电总是跑c1、不加内存也一样、内存供电正常、数据地址线阻值一样、北桥加焊过。目前陷入困境。
主板
shengwujie
难道内存的工作条件只有供电吗?看看DDR-VTT spd smbclk smbdata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坏了、怎么测量好坏呢。

网友:
南北桥没跑过呢……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内存的 SPD 供电有没?

网友:
换根内存,然后重植或者更换北桥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吧

网友:
看看过内存的条件过了有

网友:
先软后硬,刷bios看看

网友:
刷下BIOS试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刷BIOS试试呢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了,不行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放下电试试看

网友:
学习一下~~~新手不太懂什么是DDR-VTT spd smbclk smbdata ??谁能给解释一下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2012-02-11):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吧~~同楼上的

网友:
等待...答案 中,呵呵呵

网友:
先测内存,再换个U看看!

网友:
主板跑C1按常理来说一般是不过内存造成的啊。偶觉得有以下两种可能:一首先检测内存的四个供电条件(VCC、VDD、VCC-SPD、VREF)是否满足。然后是时钟、复位、SMBUS。还有一种可能就是CPU供电。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的话,查北桥的电压。桥不正常内存不会过的。BIOS也会影响内存,一个个查!

网友:
不知U是AMD还是intel ,Amd的U内部集成内存控制器,U也会造成内存问题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