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盘系统

楼主(2012-01-11):
为甚么有几台无盘机连接服务器好慢啊几乎几部聊系统

网友A:
交换机不行吧~!

网友:
         做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不行吧~!

交换机不行那也是全部不行怎么只有几台呢

网友:
无盘系统  没研究过~!

网友:
应该是网络的原因吧。 网线换口 或换线呢?

网友:
网吧是不是都是无盘启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