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个技嘉的新板

楼主(2012-01-11):
   此板是型号GA-h55m-s2.拿来时说:开关小孩子弄坏了,开不了机.打开机箱,按了几次电源开关都没有反应,把12V供电拔了,再开机,CPU风扇转转听,拔掉电源线,插上诊断卡,再上电,诊断卡代码----.闪一下关了,过一会又自动上电了,如此反复.我说主板坏了.出于为客户着想,看看时间是11年3月份的板子,你这可以质保啊,去找给你装电脑的吧.可以保修呢!客户等了半天说:我这个电脑在广东装的,你给修修吧.我说:那你把电话留下吧!我检查一下,给你打电话.上图 .首先测试了各相供电的对地值.都正常.CPU供电是四路的一个上管,两个下管,型号都是K4212和K4213.分别对这四组上的上管和下管的对地值进行了对比,当测到中间两相供电的上管时,发现D,S对地为0.上风枪,380度3档,吹了半天,靠看着像无铅,取下测量,两个上管的三只脚都通了,手上也没有这个管子,网上找了半天也找不到用什么管子代替.拉出一个845PE的板子上看上面是70L02H的管,吹下来两个测试无问题,焊上后,再上电,看诊断卡,已经跑到2526了,哈哈.这板是本人自学维修的第一板子,心里激动啊!!对于老手来说这个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换了两个场管就好了.不过H55的板芯片的板,维修的不多,这个我连假负载都没有装,我觉得这个技嘉的板应该是CPU VCRO电压没有出来.H55的板子会代码---反复上电关机,又自动开机,又关机.高手指点这个70L02H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点评):
不接CPU 12V可以开机一般都只CPU供电部分的问题,直接测下就行了。

网友(点评):
K4212也可以用K3919代换,大电流低内阻的就行了,换上去后发热不明显为之好!!

网友(点评):
換完後最好用示波器查上管擊穿的原因, 不然很快就回來找你...

网友:
这也行啊,你都没有看能不能代用,不然过几天又来找你了

网友:
我一般这样的管子 都是随便从 料板上cpu供电地方拆下来代换  基本上没问题,前几天修了 一惠普的板子 也是cpu供电 下管是2个 因为下面是那种直插的,没有那种直插的 管子 直接用一个下管也没事~

网友:
2SK4212-ZK-E1 SOT-252 NEC SMD/MOS N场 25V 48A 0.0078Ω
2SK4213-ZK-E1 SOT-252 NEC SMD/MOS N场 25V 64A 0.006Ω
70L02H  N沟道增强型 VDS增强型=25V   Rds=9.0m欧  Idmiax=66A

网友(点评):
看参数很相近,应该可以用的住。

网友:
技嘉的IO 不能随便用那个代替  到MOS管 了还不行 技嘉的板子 怎么都是专用啊

MOS管可没有技嘉专用这个说法

网友:
不错。和我一样,

网友:
羡慕啊,还不会修呢,最多换换电容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2012-03-03):
nono

网友:
最爱拆cpu供电的管了!

网友(2012-01-11):
一般都能代换的~~~

网友:
不错加油!我自学了半个月,修好了一块ATX14到IO断线不触发的板。

网友:
我也新手 也之能换换零件

我也是只能这样

网友:
不错不错,同为新手,鼓励一下

网友:
现在只会、换个电容,学习了

网友:
你这是 场管击穿导致的  4PIN 12V短路

网友:
向你学习!

平常我也只是换换电容而己!

网友A:
还得回来找你。这板没那么容易好~

网友:
我换管基本不看型号

呵呵,me too
这习惯不算太好。

网友:
不错,还是要学习啊,凭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得回来找你。这板没那么容易好~

此话怎讲,啥意思,请大哥明说

网友(点评):
温不稳定,就看控制脚电压。。。。

网友:
我还是只会换电容。。。。。

网友:
没那么快坏的不怕。。

网友:
我带换这些都是一锅煮,只要是场管就换。这些供电倒还行,但CPU供电返修率就有点高了。。。。。。。。。

网友C:
电箱问题? 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箱问题? 这个......

我认为也是电源的问题,我想让他换电源,但是我要等客户开口,问我才给他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也是电源的问题,我想让他换电源,但是我要等客户开口,问我才给他说.

= =这个他会主动说吗? 换的话拿个二手的应该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 =这个他会主动说吗? 换的话拿个二手的应该够用了

你主动.他会认为你想换他的电源,人家的电源是好好的,认为你想骗钱,等他下次又坏了,应该会问,为什么又坏了,对他说:你的电源是个次货,愿意换就换,不愿意换去球.

网友C:
这个  我还真是无语 没办法的了 那你提供一下建议 不强求的话 应该可以
他实在不懂的话 也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  我还真是无语 没办法的了 那你提供一下建议 不强求的话 应该可以
他实在不懂的话 也没办法

他找着你换,你给他要多少钱,他都无语,你找着他换,你给他不要钱,他都不想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找着你换,你给他要多少钱,他都无语,你找着他换,你给他不要钱,他都不想要!

这是该吊起来打的一回事= =|| 难道这是生意上的傲娇?

网友:
不错,不错,应该没有问题的。反正能把板子修好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好查,这种板来钱快

网友:
那啥 还是算了吧 来钱快的事

网友:
恭喜 恭喜。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可喜可贺

网友:
我也在努力学习,现在还没真正修过

网友:
重點是反應時間  下管要比上管快  這是電路設計條件

网友:
可以换的,一般都可以

网友:
mos
管主板上随便搞一个下来上起就ok

网友D:
收了人家多少钱老实交待????

网友:
高手  改天在有不会的请教你啊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羡慕啊,兄弟学了多久了,都看什么书籍和视频了,推荐下呗

网友:
顶起来,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12V对地短路造成不通电

网友:
保证不出一个月,,像CPU供电短路的一般都连驱动芯片都换掉

网友:
一般要连PWMIC一起换掉才稳当

网友:
H55的板子供电应该有好多相吧直接把那相屏蔽掉、

网友:
最好和其他几组供电管对比一下电压  有时候电源IC也会一起坏   造成换上的管子发热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了人家多少钱老实交待????

我收的钱不多,RMB150,新板的1/4,客户说:板600多.比换个新的强多了.

网友:
giga 全国联保的吧?

网友(点评):
你不在这店里买的谁给你“联保”?你是店主你给保吗?不怕以后赖上你?

网友:
一般CPU旁边的管大部分都能替用的

网友:
MOS管基本可以随意代换的

网友:
GA  IO专用   不能用别的

网友:
那几个场馆应该是并联的,为的是提供稳定的电压……我上次找不到换的找不到换的   就把直接坏的取下来了   机器一样的正常运行

网友:
把那个电源管理也换了,或者加焊一下,修好CPU供电这里的最好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型

网友:
er...........不解~~楼主居然可以在线量出其中一组场管短路???

你也看出問題了.....

网友:
一般而言,某一项相上管对地了你测试所有相的上管都是一个结果

网友:
个人觉得,CPU供电MOS代换只要是CPU接口一样就差不多。毕竟这里也就是CPU功率的问题。不过好像有种管子是无供电导通的吧

网友(点评):
你说对了,LD1010D等。

网友:
下次回来找你还是烧这两个管子

网友:
技嘉 我汗 这板也太水了吧  一年不到就挂了

网友:
是他的电源不好,我分析,他是530的U 2G内存 430的卡 500G硬盘,却用个垃圾电源.肯定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话怎讲,啥意思,请大哥明说

你换的管子有可能不稳定,只是可能不稳定

网友:
有可能会再坏。
但冬天可能保时间长些。

网友:
维修学习,同为菜鸟,加油。。。

网友:
有没有留意....你更换的管子...进系统后..发热如何....一般这种情况会随CPU供电IC.损坏

网友:
4路供电,推荐4个上管一起换吧。楼下有人给出参数了,可以直接代换的。另外你用风枪吹过,其他的MOS管最好烙铁补焊下

网友:
换上下管即可,没必要全换。

网友:
小样让你秒杀了一块吧板,爽啊

网友:
不错,有时候找同样的配件确实难找。

网友:
经验告诉我,不换IC,返修几率为百分之90

网友:
基本上CPU供电MOS都可以互相替换的。只要大小一样,但是,NPN的和PNP的要注意区分。

网友:
这样修不怕返修啊。人家找你哦

网友:
MOS管的话你找不到相同型号的,你就找相同供电模式的或者同系列的.这样就会耐用了..

网友:
只要别的没有问题,是可以用一端时间的。

网友:
值得鼓励!应该还会回来找你的……

网友:
在我维修经验中 如果只换个管 95%会返修 而且坏的结果比第一次更掺
最好用示波器打下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第一次很重要的,增强信心。

网友:
技嘉这款H55挺差的,我的一个客户装机偏要指定它,结果三个月就要返修了,也是12V短路,CPU供电上下管一堆全挂了。

网友:
你这维修跟懵的似的,好像没一点思路,正好让你撞上了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
放心用啦 能过保修就行了

网友:
应该没事吧 一般找个差不多的都行了

网友:
呵呵,这么新的主板我都见部到啊

网友:
VCORE短路维修,

网友:
只是看过别人修

网友:
只要分清上管和下管,一般都没问题,如果还是烧掉的话,干脆摘了不用。少一项供电 如果CPU功率不是很大的话,没问题的。。。

网友:
有的时候参数只是参考,一般也不会满负荷工作,但也怕万一,最好还是原型号。

网友:
CPU盘的MOS管可以代换任何地方的MOS管。

网友:
我也是新手,怎么一块主板都修不好呢

网友:
不错了 现在的板子便宜 能换换电容和和管子就行

网友:
好简单的问题 没那么容易坏的 放心

网友:
没问题,一般取电路相同供电的部位试不行,但也有个别功率小不行,还有PNP,NPN之分

网友:
不錯,MOS管CPU的旁邊的隨便換,沒出過問題.

网友:
参数相近,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可能用一下又回返修

网友:
技嘉的板子最好原型号代换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财时也换了才好

网友:
学习了,就是不知道能否用住

网友:
过来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境界    很明显是短路显像   转下就停了          学习

网友:
楼主运气好!我也遇到过那种上五核的技嘉,开机关机始终循环,上管坏了一对上U就烧管子,郁闷啊

网友:
一般烧了那些管子的      换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就少装一组吧  不装的话 比装好

网友:
在没有相同元件换的情况下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有次我也是碰到一块G31的板CPU供电短路,换了上下管以为解决问题了,客户抱回去后,一天就又回来了,后来换上下管后再加焊管理芯片,长了些,但没多久就又回来了,手头没有同型号的芯片没法子只好让客户换旧板了。所以如果客户再回来的法就要换管理芯片了

网友:
不错哦,解决了都好~!我 感觉遇到CPU不供电的就像先测CPU供电,但是有哦很多情况是因为其他故障导致的CPU不工作,这方面的经验还是很欠缺的

网友:
如果是管坏了,一定要,连同 电源IC一起换。否则不出半月,会回来的,

网友:
845板子上的Mos管功率要比你这块板子上的小,发热会高一些

网友(2012-02-15):
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网友:
场管不用看吧 !大多数都通用  我换的时候很少看

网友:
阻抗参数也要看的 不然发热会很大

网友:
为自学的朋友们加油。

网友:
我也是自学的,修好五六块板子了,还在学.苦于生意不咋样,不敢上贵点的维修设备

网友:
一线品牌的东西代换确实得小心点~

网友:
换上后开机,用手摸管子的温度,如果正常就没事.

网友:
我也学习了一下 积累经验

网友:
呵呵,这种情况一般是供电短路

网友:
我也是只会换电容,呵呵。。。。

网友:
这个故障的维修昨天刚刚学到,向楼主学习!

网友:
最好测测各组电压平不平衡,默默电容烫不烫.....

网友:
原来这样也行啊

网友:
管子坏了 都是直接从料板上面拆下来 CPU供电坏了 最好还是把上管 下管换成一样的好点

网友:
你太有才了,学习你

网友:
厉害厉害值的表扬

网友:
我感觉都能代换的, 出了华硕的, 华硕的就有些 麻烦 .楼主不必担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