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否遇到笔记本电池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2-01-11):
             基本情况为:笔记本上电池(6芯)与适配器一起能开机,单独也能开机。电池充电显示能充100%,用软件测损耗为0.拆下电池量电压为11.02V。
             每次关机时电池充电灯为充满状态,一开机电池电量为7%,(不插适配器可看到电量为7%)然后充电至饱和(插上适配器,持充电指示灯)。接上适配器充电和笔记本使用都正常。可一旦拔掉适配器,笔记本只能使用几分钟,电量可看到从100%掉到93%,后自动关机(一下就掉电)。请教高手,这是什么故障?谢谢了!

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本身故障吧

网友:
直接换个电池

网友:
电池本身坏了

网友:
电池的故障    像你这样的问题你就换电池看看    只能是替换啦

网友:
电池电蕊坏了,我手上还有一块,有时可以用三个小时,有时只能用半个小时就挂了,有时几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
电池壞了,他显示100%是虛的

网友:
换电池解决问题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一试呀。

网友:
谢了,有空去换电池吧!

网友:
修好了吗,,是点错的问题吗,,

网友:
该换电池了吧,这个赶紧换就是了

网友:
楼上的说对了,不要太相信软件,这个东西不准的,实际上就是电芯坏了,更换了以后,一定OK

网友:
这个故障首先排除电池问题,还有可能是充电芯片的反馈脚出了问题,认为电池已充满

网友:
换过电池没有啊

网友:
换电池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还没换呢,过些天吧,这几天了没空呀!

网友:
电池坏了。。。。

网友:
换个电池吧,没有就找同行修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