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TCL LCD32K73液晶电视,开机无反应,请教!

楼主(2012-01-11):
有5V待机,无12V,24V。换了两个二级管,现在我想试一下有没有12V、24V,如何开启电源,需要短接那里?谢谢

网友:
你说清楚点撒   你这样说怎么能回答你接那里啊

网友(2012-02-13):
就是啊,先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2012-01-11):
不太明白,楼主最好能再说详细点

网友:
你是不是不接到主板上想单独试开电源 能不能开机,开机后有没有12V和24V吗?
如何是的话,Q808的B极代电平时关机,高电平时为开机,自己一下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