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不触发

楼主(2012-01-11):
不是键盘的事,直接短接19pin 一样的,19pin只有1.12V的电压,不对,查D22一端有3.3V,过来就只有1.12V,D21 2pin有3.3V  3pin1.12V  1pin 1.34v-1.45v'在跳变,无C309,接电后,待机0.03A,有3.3V  5V  1.8V,  短接 D21 3pin无反应,用表笔碰 D21 2pin 就能触发,能点亮,在短接D21 3pin 能关机,在短接 3pin不能触发,只有碰 2pin才能触发,是什么问题

网友:
2脚有三伏,1脚只有一点几伏,是不是就是D21D22坏了啊

网友:
D21,D22,可能有一个是坏的,软击穿了,导致电压被拉低了, 要不就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D21 D22都换了一样  检测D21 3pin阻值在500欧左右,无短路

网友:
查D21 1P电压为什么在跳 正常是恒定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