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912W+闪屏问题

楼主(2012-01-11):
冷机开机就会无规则闪烁,通电大约2-3分钟以后显示正常。热机开关无影响`确定是驱动板得问题,换电解和晶振无效,求高手

网友:
另外不接VGA,开机LOGO显示正常

网友:
只有冷开机是这样,不分DOS和windows。怀疑原件变质,但是驱动板上全是贴片,无从下手,求高人指点

网友:
那是好大的可能是电容的问题啊,   你没有换过吗?

网友:
除了400V的其他的电解都换了~

网友:
{:soso__8710063063395176958_2:}高手出来

网友:
400V的电容为什么不换一下呢

网友:
怀疑是驱动板得问题,我用点吹风加热驱动板,能很快显示。吹冷风的话也会出现闪烁

网友:
加焊一下驱动板上的那个芯片。

网友:
刚刚跟换了打电容无效,真名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

网友:
电源等,灯管都不闪,电源板上的电解全部换新无效。

网友:
已加焊了2个芯片以及所有三极管,待冷却后再试试

网友:
加焊无效,求高手赐教

网友:
你先换驱动板或电源板,找出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的问题,电源板多少电容或电源IC的事。驱动板可以刷个程序试下嘛!

网友:
只有56和60两个选择,换56无效~

网友:
手头没有驱动板可换,用加热法判断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A:
换掉屏线接口附近的变压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屏线接口附近的变压管就好了!

你指的是3.3V的三端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