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SR MAX8725 充电故障一例

楼主(2012-01-11):
        ASUS F5SR,多数时候不充电,偶尔能充,几十秒停。此机无图,参照F5V开工。充电芯片8725电路如图:

    由于偶尔能正常充电,且不充电时充电灯都不亮,暂不考虑充电芯片及外围,直捣要害,测得不充电时PIN 10  ICTL=0,充电时约3V.很明显是EC关掉了充电,果然EC PIN155  CHG_EN#=3.3V,为什么呢?测EC PIN163,164 SMB0_CLK,SMB0_DAT到电池接口连线正常,头大了。按惯例扔了板子,点支烟,打开QQ吹吹水......
      很明显问题是由EC引起的,换个吧,一样,仔细看下EC外围,注意到一个信号:PIN 176 BAT1_IN_OC#,充电时为0,不充电时为3.3V并有不规则下跳,找到相关电路:

   测TS1#很稳定的约0V,两个100K电阻很正常,洗板切割未见异常,找只双MOS换掉图中Q900,试机OK.

网友(点评):
这种MOS管不好找哦

网友:
楼主这些信号你是怎么知道的啊谢谢楼主了,小弟不怎么明白啊

网友:
挺好的,充电故障在华硕机也比较多

网友:
有头有路有技术,向你学习了

网友:
OC是EC检测电池的.既然有电池,应该是一直0V的才对呀,怎么会有时3V了?

网友:
学习了,我也经常遇到不充电的头大

网友:
TS1#是充电芯片发出来的吧?

网友(2012-02-16):
有时候能充 有时候不能冲 就不考虑充电芯片及外围电路了么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稳定了,造成EC有时认为电池没有插入,所以有时不充电。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要是我就想不到去换那两个MOS管,还有BAT1_IN_OC#这个信号中的OC#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点评):
OC 意思是输出检测

网友(2012-06-22):
OC 意思是输出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