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摔坏旭日C460M一列

楼主(2012-01-11):
    接到一台联系旭日C460M,据客户描述下飞机的时候笔记本从传送带上掉了下来,结果就没法开机了,当时本本装在包里,目测了下外观没什么问题就让客户留下等通知了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2,电流偏低,按开关键电流没有反应于是拆机,查看主板版号LA-3871P,仁宝代工的找来了图纸准备开修。
   修以前先整理下思路,待机电流0。002那么待机电路部分肯定是不正常的,此机待机芯片是用的MAX8734A ,先测试了下PL2和PL3发现没有+5VALWP和+3VALWP

既然没有待机电压,那就先测试8734A的工作条件,测试20脚 V+有19V电压,17脚VCC有5V电压,6脚SHDW为高电位,18脚1DO5和25脚LDO3电压也都正常。8脚REF电压为2V, 13脚TON为高电平

从测量各个引脚的电压上来看,芯片的工作条件应该是满足了,3V 5V待机电压出不来,很可能是芯片自身不良或者后极短路,分别打PL2与PL3的对地阻值都在400左右没短路现象,为了准确判断,还是把PJ5和PJ7给断开了
DH5
断开后更换MAX8734A故障依旧,看来问题不是出在芯片和后极电路上,关掉机器用示波器分别打MAX8734A 第16脚 DH5与第26脚DH3,发现触发时有闪波,接着就没波形了,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后极反馈电路,过压流保护,场管自身问题引起。确认了思路,先易而难,把PQ22 PQ23 PQ24 PQ25取下测试,没发现短路,焊回去后机器确能触发,看来可能是把场管摔开焊了
    触发后电流跳变两次后电流停在0。5就不在动了,接上屏幕没显示,看来主板还有其他问题,为了确认问题出在哪里只能借助诊断卡,来判断故障
    此机器PCI-E插槽不能跑码,于是从KB926Q上飞线

飞完后开始跑吗

不过挡14,或者22,没见过这两个代码,搜了下网站有人说可能内存没过,用负载测试内存的工作电压,参考电压,时钟极系统电压都正常,打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阻值正常,测试一切都正常,不过为了排除故障还是把北桥给加焊了

加焊后,代码开始挡09.14.22.看来问题不是出在北桥上,分别找来了诊断卡代码对应表

最早的代码是09,从代码表上来看应该是键盘没过,代码22从资料上看说的也是键盘问题
因为没有接键盘,所以推断问题可能出在KB926Q上,从料板上找来KB926Q更换后机器能正常跑码,接屏以后正常显示

给力!
14和22没看出来是键盘啊,另外楼主能不能把DEBUG代码查询器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写的很用心,收藏了

网友:
沙发坐了楼主写得灰常详细,还有显示诊断卡代码的软件,求分享。嘎嘎

网友:
代码查询器不错。。。。

网友A:
思路清晰啊。。。

网友:
代码查询起就是基地上下的 嘿嘿

网友(点评):
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思路清晰,非常好基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还有电路分析,不错

网友:
14和22没看出来是键盘啊,另外楼主能不能把DEBUG代码查询器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DEBUG代码查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像D4,75怎么查不到呢

D4应该是内存类故障

网友:
不会理解代码咨询器上的意思啊,看不懂。

网友D:
不接健盘会引起机器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接健盘会引起机器不亮?

仔细看帖子和接不接键盘没有关系,是EC内部的键盘控制模块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D4应该是内存类故障

这个一般维修的都知道,我的意思代码不全啊
还有14和22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此机器PCI-E插槽不能跑码,于是从KB926Q上飞线.

具体讲解下,怎么飞线。或者给个链接也行。

网友:
楼主理论不错 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E:
首先肯定是楼主分析的不错,图文并茂,但是有一点是PCI-E的诊断卡不跑吗怎么从KB926Q上飞线的呢?问什么不跑吗要飞线??楼主给讲解下呗???

网友:
D4,D5都是内存类问题。。代码软件部错。。谢谢

网友:
此机器PCI-E插槽不能跑码,于是从KB926Q上飞线.
不明白?????

网友:
恩恩  我也不明白怎么飞线的??楼主求解~~~

网友:
有一有分量的帖子  支持下

网友:
EC加焊一下有可能也能好,因为这是摔坏的,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分析的没错,应该是EC 摔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肯定是楼主分析的不错,图文并茂,但是有一点是PCI-E的诊断卡不跑吗怎么从KB926Q上飞线的呢?问什么不跑 ...

学习了。 又涨经验了

网友:
楼主写得灰常详细,还有显示诊断卡代码的软件下载谢谢谢谢了

网友:
晕 看了半谈竟然是我自己写的

网友:
诊断卡怎么飞的线啊    谢谢指教

网友(2012-02-17):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啊。。。

哈娃儿 呵呵,清晰你看懂了没有啊,我是看懂了

网友:
是不是 ec也虚汗呢 应该能先加旱 也许能节约个 ec

网友:
值得学习的榜样

网友:
楼主你太厉害了。。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思维 学习了 很清晰

网友:
怎样飞得一根线诊断卡才走代码的

网友:
感觉KB926Q应当是开焊了。愿闻LZ从KB上飞线到测试卡,期待!

网友:
学习了,插信号都是很复杂

网友:
分析得很好。在3V5V芯片上的讲解详细和细心,学习了。

网友:
摔机的机器真是要多学习下思路,有些确实很麻烦,搞不懂为什么元器件很容易摔空焊还有摔坏,明明没有通电

网友F:
楼主查的很仔细,那么多测试点一个都没有放过

网友:
请问楼主从EC飞线是怎么飞的啊,我也有一个PCI-E的卡,可是不会飞线啊,谢谢!

网友:
抓下管的闪波的步骤楼主说一下可以么!喜哥说AOTU我就是有点不会抓

网友:
(此机器PCI-E插槽不能跑码,于是从KB926Q上飞线)
请问一下,从KB926Q第几脚飞线到PCI-E第几脚啊?谢谢

网友:
那个附件很好,谢谢

网友:
附件看了,不错

网友:
楼主是怎么飞线跑诊断卡的可以告诉我们这些等待的人吗?

网友:
代码14 和22说明看不出指的的键盘,请楼主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谢谢,又学到经验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