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头痛

楼主(2012-01-11):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旭日c466l的本子 ,,加点可以上电  跑到1.5a     2秒钟几又掉到002,,,在开机也可以开   就是上到1.5a就掉电了 ,,,换内存都已样 ,,,内存就没有过,,现在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本子是集显的。在线的 大哥帮帮忙啊  。。。。小弟先谢谢了  。。。。。。。。。。。。

网友:
有没有跑过码?看是在哪个码掉的才好说。然后就是查温度保护芯片。

网友(点评):
它这个明显是不过显卡,怎么牵涉到温度了?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电流,我觉得内存已经过了,想证实的话就不插内存试下,
告诉你解决此故障的方法,加焊北桥,很大几率会好

网友:
掉电的问题有好多种啊  你有没有量一下是不是某一供电不正常啊?    像你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没有过内存啊

网友:
那这位高手,请教一下什么是叫明显不过显卡?有多明显?

网友:
内存不插也是这样 ,, 北桥  是le82gl960的   好不好加焊 ???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问题比较多 ,大多掉点了

网友:
同意5喽。。。

网友:
你得先量供电 看那组供电有没有都出来。

网友:
你那是不是缺电压啊

网友:
主板上有轻微短路没啊。

网友:
集成的,电流到1.5A如果没有看到LOGO,肯定有东西坏的

网友:
在没有掉电的时候查一下是不是哪个供电没有出来,如果都有的话,可以刷一下BIOS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