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5不亮

楼主(2012-01-11):
前天接到一台惠普CQ45不亮,上电电流到1.15不动,怀疑是显卡问题拿到bga上做依旧,重置还不行,也不知道怎么了。。。北桥也重置了还是一样,有怀疑是显卡坏了定个显卡装上还是一球样,郁闷半天。。。。。谁有谁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请教一下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跳变,BIOS刷过了。仔细检查也没发现掉件。电流跳变是这样的:待机0.04  开机:0.84 0.81 0.92 1.25 1.30 1.52  1.30              跑到0.81的时候有个停顿2秒左右上的0.92

网友A:
应该亮了才对啊,外接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亮了才对啊,外接怎么样?

外接不亮的。CPU刚才也换了个试试 不行。  电路图对着查的电压一切正常,至于信号复杂点的还没那能力查。

网友:
bios!!!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