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09无Vcore

楼主(2012-01-11):
MS-7309  6566+71882
故障:上电无Vcore
过程:1、6566 VCC 5V OK
           2、6566 en 5V OK
           3、6566  VID0-VID4 1.8V 不正常,此信号来自71882的VIDOUT。
           4、71882 VIDIN 有高低组合 正常。
接下来是不是该换71882呢?当然不是。请看71882的pdf关于pin122 RTS1#/VIDOUT_TRAP 的描述吧,此脚连75232的pin16,更换75232上电亮机!

本人不喜欢上图,有朋友修到这个问题就会明白了!

网友:
现在修好了没得

网友:
75232不是串口芯片么

楼主:
一次性搞定撒,发帖就是为了让大家在碰到71882不出VID的时候有个思路

网友:
主板修起来好多都是经验 可以少走弯路  V星的板子和其他的板子有点不一样

网友(2012-02-16):
虽然还不太理解,但经验了~

网友:
今天刚好碰到这块板,没Vcore和北桥供电,北桥供电受MS-6控制。这板先有Vcore后有北桥供电的,查isl6566工作条件正常,直接换75232芯片,Vcore就出来了。多谢楼主的经验!

楼主:
呵呵   其实思路正确加上仔细跑线的话  都能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