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据电流变化快修一台NC4400

楼主(2012-01-11):
     接一台HP NC4400的机子,开机不显,报价后拆机,板子是LA-3031,上可调电源060不动,看样子是显卡不过,这是集显的,用手按住北桥,再开机,电流上080。有戏,直接来BGA,幸运亮机了。

网友:
怎么看你修起来这么简单的?到我手里就没那么快了,我只是奇怪你是怎么这么快就判断显卡的问题?

网友:
   经验是在理论的基础上的,你修多了就会知道。

网友:
开机无显,你啥都不查直接就去查显卡,我觉得不单单是经验了吧。

网友:
这也能算原创?不知版主作何感想?莫非。。。。。。。
建议斑竹移动此贴去笔记本维修区,那边小菜肯定欢呼雀跃的楼把主捧上西天!

网友A:
这种贴就不要发到这里了,今天拔了小电池触发亮机了,SONY的,收了400多。也能发到这吗。

网友:
坚持维护原创区

网友:
今天去非原创维修区看了下胡说贴、水贴一大堆!进去就头大!没想到原创区里也大有被灌水的意思,这样下去论坛的风气可要乱了

网友B:
很明显电流上到0.6不动,不跑U,而你按了一下北桥就电流上来了,说明北桥存在空焊,所以你就直接加焊北桥了,如果加焊北桥还不行呢?那咱办?

网友:
楼主应该是喜悦,收票子的事,当然要显摆显摆咯,呵呵

原创区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贴就不要发到这里了,今天拔了小电池触发亮机了,SONY的,收了400多。也能发到这吗。

曾经修到一台ASUS A6RP 能触发,不能亮机,无PCI 复位,测南桥ATI SB450时钟有,PG有,真郁闷,后来一量CMOS电池只有0R5V,换电池后主复位就出来,也亮机了。闲来无事,发个贴,交流一下维修思路,高手飘过。

网友:
你那只是一般的通病!电脑维修初学者都知道!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C:
低手跑来观望高手中,这贴有点失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低手跑来观望高手中,这贴有点失望

标题太引你眼球了,曾经一台ASUS MCP67的桥,一样是虚焊了,不显。一加热不触发了,只得换桥了。有事说来容易,做来不易呀,让你失望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标题太引你眼球了,曾经一台ASUS MCP67的桥,一样是虚焊了,不显。一加热不触发了,只得换桥了。有事说来 ...

是的,你这个都是多年经验的来的,我是想看到那种技术分析贴,所以有点失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这个都是多年经验的来的,我是想看到那种技术分析贴,所以有点失望了

技术分析要跟双喜,月饼,黑马,无边,正宗包子,澎络思学习。

网友:
根据电流表的变化,是能大致判断出问题所在的,比如内存不过,或是显卡不过

网友(2012-02-18):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电流上到0.6不动,不跑U,而你按了一下北桥就电流上来了,说明北桥存在空焊,所以你就直接加焊北桥了 ...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