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页显示路由器登录界面?求解!急!

楼主(2012-01-11):
帮客户换了个新的tp740无线路由器,全部设置好了台机QQ可以上,打开网页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弹出192.168.1.1 登录界面!害得别的网站没法打开!!用ipad上正常,网页可以打开!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是系统问题,还是路由器问题,还是哪里线路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
设置的事,如何不明白,我帮你设置一下也可以,我的QQ是392832078

这里不好说吗?

网友:
你回来,TP的路由器还真是一般,不如买腾达的还便宜

网友:
现在设置好了吗?我也遇到拉

网友:
高手人呢,来个解答的啊

网友A:
能到楼住把他摄卫主业了

没设主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到楼住把他摄卫主业了

讲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在QQ上告诉你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在这里面没办法发图来弄,我看不到你的设置就没办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劝你以后不要给客户上TP的路由器质量不行的

网友:
你是输入任何网址都是会打开这个路由界面的吧,而且这个界面还是chinaunicom什么的吧!
如果是这样,那你用的就是小区宽带或是无线热点了,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才可登录。
如果是免费体验期,用联通3G手机号申请一个账号就可以用笔记本免费wifi上网了

网友:
不懂就别攻击别人的品牌。那只怪你学艺不精

网友:
吧那个不再显示 点上 就OK了

网友C:
再登陆一下,然后正常退出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登陆一下,然后正常退出路由器。

登录后再上重复以前的故障

网友C:
恢复出厂,重新设置

网友:
设好123为主业实施不行就重装刘燃气看看

网友:
打开所有的页面都是这个样子吗?清空这个文件试试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 用记事本打开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你把路由恢复出厂,重新设置不可以么?

网友:
OY  快了 最后一下

网友D:
设个固定IP就OK了

网友E:
用ipad上正常,网页可以打开
这说明路由器己经设好了,后面的问题与路由器无关了。
弹出192...1页面,看看是不是IE首页被绑定或劫持了。

网友:
如果是我,会用360修复一下IE,或干脆装个别的浏览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还没有啊 ,,

是系统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ipad上正常,网页可以打开
这说明路由器己经设好了,后面的问题与路由器无关了。
弹出192...1页面,看看 ...

最后重装解决了

网友(点评):
我X,你没看看是不是你域名被劫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个固定IP就OK了

设了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恢复出厂,重新设置

早试过,没用,最后重装解决了

网友:
学习了    这个值得我们学习 注意

网友:
还真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系统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是吗 ?我试试

网友:
用IPAD能上,看是电脑系统的问题,先软后硬吧

网友:
没遇过这种情况,也没个说明白的呀

网友:
你没设置好,,好好设置一下

网友:
ie设置了默认主页为192.168.1.1吗?

网友:
这个居然是系统问题啊。受教了,以后碰到可以尝试下!

网友:
清下IE缓存

网友(2015-06-01):
按这两个图片操作一下基本就可以解决。不行的话在试一试其它选项,之后重启电脑,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