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进BIOS后看到CPU大小为0

楼主(2012-01-11):
如题,一块联想SL410的主板,进BIOS后看到的CPU大小为0,这是怎么回事,该从哪查起?南桥做过,BIOS 码片都刷过,涛声依旧。头痛ING~~~~~~~~~~~

网友:
板子来之前没进过水,成色还比较新,仔细看过,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地方氧化的问题。

网友:
好难啊 期待大侠的出现

网友A:
什么叫cpu大小???我晕~拆开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要不咱换个U试试?还有我想说的是,你管他多大啊

网友:
再追加一个问题,我当时却实也这么想过,因为使用能正常,但是在开机的时候总会有个O182报错,每次都得按一下才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cpu大小???我晕~拆开来看看就知道了!

就是在BIOS里面看到的为0M,大小一般就是说主频啊

网友A:
0182是bios啊!!0mhz我猜可能是bios或者是cpu针脚接触问题!检验不到!因为正常开机了就没什么大问题吧!

网友B:
不是正式的CPU吧,换CPU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正式的CPU吧,换CPU试~

U都换三个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82是bios啊!!0mhz我猜可能是bios或者是cpu针脚接触问题!检验不到!因为正常开机了就没什么大问题吧!

不是BIOS问题啊,资料我确定没问题,刷几遍了。U也换了好几个,一样的故障,若是只是看不到大小,能正常使用也就罢了,问题是每次都要出现个0182.郁闷~~~

网友B:
进BIOS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BIOS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这个方法在第一时间就用过了,也试了也几遍,未果、、、、、

网友C:
0182,还是1802?

网友D:
CPU大小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E:
能正常使用么?
不正常就换座子试试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0182,还是1802?

0182啊,1802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大小是什么意思呀?

CPU的主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正常使用么?
不正常就换座子试试吧呵呵

用能用,就是报错,座子的问题也排除了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到过 建议打电话给售后探听虚实

网友:
天啦,前面不是写了换过U了吗

网友F:
先解决0182错误,然后再搞U的问题,找个同型号的机器换BIOS和密码片子,然后看看,还报错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先解决0182错误,然后再搞U的问题,找个同型号的机器换BIOS和密码片子,然后看看,还报错不

0182的这个报错就是CPU为0M的问题,所以是同样的故障,不分先后、  手上这种板很多,BIOS码片都换了好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0182的这个报错就是CPU为0M的问题,所以是同样的故障,不分先后、  手上这种板很多,BIOS码片都换了好几次 ...

我说的板很多不是这种故障很多,我是说我的料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