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液晶左边的上下边角出现灰色的一块(图)

楼主(2012-01-11):
不知怎么回事,给这个HP液晶换完高压板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如图:

在正常的情况下看不见那两个灰块,只有在纯黑屏的情况下才有。我把机器拆开重装了一下就正常了,但用了几天又出现了

网友A:
我的新联想笔记本G465左侧面靠上的地方有块和你差不多的白亮块,像是漏光,过几天自动缩小了很多,不明显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新联想笔记本G465左侧面靠上的地方有块和你差不多的白亮块,像是漏光,过几天自动缩小了很多,不明显了 ...

是的,那灰块的大小不固定。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很好   屏还可以啊

网友:
看下是背光问题 还是玻璃问题

网友:
屏框装的太紧了压迫屏体导致漏光

网友:
显示器背光板那烧坏了!

网友:
背光不好,,

网友:
角落压到了吧!不是的话可能是老化!

网友:
好像是壳挤压到屏了
重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
试试看是否压力大造成的   可拆出屏来点

网友:
应该是外壳挤到屏了,你在检查检查这一块

网友:
漏光了哟

网友:
外壳挤到屏了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边框受力不均造成的。看看是不是装的太紧了。或者没有装平。

网友:
应该是 没装好的原因吧,重装试试

网友:
通病来的,见过好多都这样的啦。无修。楼主不用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