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航嘉HK300-55AP旧电源+5Vsb只有4.6V的疑问?

楼主(2012-01-11):
如题
+5Vsb只有4.6V,其它电压正常,上P4老机器也没问题
现在我的疑问是电源+5Vsb不是均压5V吗,现在这个4.6V明显低了吧,但现在貌似可以用冒问题,
哪位DX知道5V为什么被拉低到4.6V了

补充内容 (2012-3-16 13:17):
今天给电源风扇上油 顺道把那个鼓了的电容(16V1000uf)换了 待机+5Vsb就有5.1V了 正常哒!

网友:
沙发没人坐还是自己坐了算哒

网友:
那就一直坐下去吧。只要能够正常启动电脑即可。

网友:
谢谢
昨天清灰时发现板子中间部位有个小电容顶上有一点点鼓,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原因
刚接触电源不是很懂

网友:
那就直接将其更换掉。只要发现有鼓包的就换掉。大电解鼓包的话,需要二个一起换掉才行的。

网友:
就是它的,把电容换掉就好的。

网友:
待机+5V电压输出的滤波电容有问题,有时是一个,有的用两个电容,替换即可。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们
有时间再仔细研究下板子

网友:
4.6也是正常的啊!5V有时候不是严格的

网友:
我量过其它几个电源的5Vsb都是5.几伏
现在只有4.6V,肯定是低于4.75V-5.25V的
虽然暂时还能用,肯定是有原件出问题了

网友:
我试过待机4.6v问题不大

网友:
能用还去测量,值得学习

网友:
电压在正负百分之十以内的就可以。

网友:
一般5vsb都连接一个l494,这个貌似对输出也有影响,电容怀孕是电压不稳的最大问题